变距四轴 炸机修复+姿态模式飓风+3D模式首翻

楼主(2016-01-28):
变距四轴 炸机修复+姿态模式飓风+3D模式首翻

人品好,这是炸机唯一损失的

然后,黑着良心问老杨要来这一堆

这个和直机皮传尾翼一样,皮带旋转方向会决定旋翼方向

全cnc尾波箱,厚道

这轴承我好像认得

压带轮带轴承

固定尾轴的顶丝

装好了,但是悲剧了

卸下来装顶丝,第一次,难免~

这张没对好焦的是皮带的正确安装方式,挂上一点,然后一转,明白?

========================================================

调参中......下一楼上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品好,这是炸机唯一损失的

这个是出厂的参数,上一篇帖子看得出.我第一次切3d就炸

然后,就调成这样了,心虚啊~~~

这里希望模友互动一哈,别讨论1楼那些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出厂的参数,上一篇帖子看得出.我第一次切3d就炸

飞机上天,所有堵心的东西随他去吧~~~
放上视频:

姿态模式副翼控制练习,题目叫飓风,其实是骗你们进来滴手段.........

这模式没啥说的,杆位基本可以打满,爽 就一个字.....

最后一电切3D,反正骗来的配件多,不是吗?

密码 s13dg

网友A:
居然现在有这么好福利。。羡慕嫉妒恨
   貌似楼主装同步轮方式不对,应该去掉为波箱固定螺丝 把尾波箱往里推,装好以后 向外拔,上螺丝。

网友B:
故事没看明白,能看着多轴飞出直升机的声音,感觉相当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现在有这么好福利。。羡慕嫉妒恨
   貌似楼主装同步轮方式不对,应该去掉为波箱固定螺丝 把尾波箱往里 ...

感谢秒速回帖,但是都错了
1、不解释
2、这是要吐槽第1点:
皮带除了压带轮以外没有张紧设计,皮带精度超高,全靠cnc的波箱和固定座,没法想直机那样拉伸,安装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事没看明白,能看着多轴飞出直升机的声音,感觉相当牛逼

不明白,我目达到,咱只讨论参数

网友:
又搞密码

网友:
我来灌水 坐等20楼

楼主:
心里阴暗,担待~

网友C:
LuZhu的密码 严重阻碍人类进步的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C:
LuZhu的密码 严重阻碍人类进步的步伐

还差7小步人类就能进步一大步

网友D:
LZ啊,我真的不明白你来这里发这个帖除了 “只好躲到这里发一小贴,博模友一乐” 外还有什么其它打算。
既然要躲,你不发帖就好了。
博模友一乐,又是加密又是加码,我们乐啥|?
我想了半天,你还是想在这里火一把,但好像两位发这个帖都在这里被冷遇。直机板块不带玩这种效率,性能都被秒杀的玩具。
我说,想火容易,直接挑战直机,那你就等着火吧。

我承认,我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啊,我真的不明白你来这里发这个帖除了 “只好躲到这里发一小贴,博模友一乐” 外还有什么其它打算。
既 ...

就是想赖地耍泼皮~
变距发直机里面,因为玩法相似.......
至于密码,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至于说挑战啥啥的,您真是想多了,我直机都不会翻翻~

ps:老模友把帖子分割了,我举双手支持!

网友:
为了 加快人类进步的步伐,我决定给楼主二级火箭助推

网友:
二级点火  搞定,哈哈!   请问楼主的飞机什么牌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赖地耍泼皮~
变距发直机里面,因为玩法相似.......
至于密码,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你也让我失望。

看来没人敢用四轴叫板单轴。四轴只有接受是玩具这样的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让我失望。

看来没人敢用四轴叫板单轴。四轴只有接受是玩具这样的地位。

你赢了~

感谢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