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电源选择那个?

楼主(2016-01-29):
三个电源不知道用那个做热切割好!三个电源分别用什么发热丝?发热丝长度!求教!!!!!!

网友:
我觉得用第一个可调的好,用吉他弦,长短实际通电看效果呗可定有高手能算出准确长度,但是实践也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12V5A 源 配电吹风机里的电热丝 ,长度在20厘米左右应该可以。或者用第一个也行。
我是用12V20AH 电瓶做电源的

网友:
这些电源短时间用还行    电流都太小了   还是用电脑里的atx电源吧

网友:
用来切什么?

楼主:
第一个可调电源试了一下,12V0.3mm刹车线钢丝80CM以上可切,钢丝未拉直!没试16V和24V!

网友:
都不行   只能勉强切割很小的泡沫 还是要用圆形的那种调压器才给力

网友A:
手头有 电焊机  气保焊机  氩弧焊机吗  有就不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 电焊机  气保焊机  氩弧焊机吗  有就不用买了

用得着那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