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忽然缺向怎么办

楼主(2016-01-29):
摔动了下电机忽然缺向了,但电机是好的是怎么回事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先用另一个好的电机电调,排除法看看,是电机还是电调出毛病了,然后检查问题电机/电调的线及焊接接头是不是虚焊了,用鼻子闻一闻电机/电调是不是有味道,看看固定电机座的螺丝是不是太长了顶到线圈了,大部分的却向都是线路虚焊导致的,仔细检查就能搞定。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万用表测三相阻值,分分钟判断是否因电机原因缺相

楼主:
我把电机拆下来发现电机是好的。接下来我就不敢再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