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机架用什么飞控比较好

楼主(2016-01-29):
我的机架是300的现在用cc3d飞控,很难控制,想装带gps的飞控,请问什么飞控比较稳定经济的,最好带自动返航的

网友A:
miniapm或者minix都不错吧~

网友:
CC3D REVO
不好控制是不是PID没调好?

网友:
f3 好像可以装Gps

网友:
cc3d飞300的机架还是稳得住吧,再检查一下参数
功能多的a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apm或者minix都不错吧~

感觉迷你apm比较小,稳定性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迷你apm比较小,稳定性好吗?

我觉得apm还是比较好调的。我说的就是mini apm啊。mini apm其实跟apm是一样的。只是电路板设计得更小了。

网友:
航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