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电混动无人机

楼主(2016-01-29):
油电混动无人机
德国Yeair油转电
来自德国的一家公司airstier的无人机Yeair!,续航1小时,峰值速度100公里/小时,有效载荷5公斤——这是无人驾驶飞机采用当今锂聚合物电池技术基本不可能够达到的最大数字。Yeair采用油电混合动力,每一个螺旋桨都由两个发动机驱动,一个600W的电动机、另一个10cc的二冲程燃油发动机。燃油发动机发电,再驱动电动机,经过2次能量转换提高2倍航时似乎也值得。
二冲程燃油发动机能提供源源不断、强大的动力,电动机的反应要比燃油发动机迅速,所以它的任务是帮助无人机能够快速改变飞行速度。此外,启动二冲程燃油发动机也需要电动机的帮助。
燃油发动机,负载高达5kg
Yeair!无人机负载能力靠二冲程燃油发动机。能承载5Kg重物的Yeair在体积和重量上绝对是要大些。它的尺寸在90x75x26cm左右,加上自动折叠起落架的话,高度要达到半米的样子。
双动力系统,落地更安全
airstier公司表示,Yeair!无人机在强风下也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某个发动机出现故障,其余的发动机也可以保证无人机安全降落。
Yeair!无人机上有一个1.5升的油箱和一小块1250mAh的电池,而且这个电池不需要事前充电,因为在飞行当中,二冲程燃油发动机会随时给电池充电,所以即使飞行了50多分钟,Yeair!电量也是满满的。
哈尔滨盛世油电混合多旋翼
油电混合多旋翼无人飞行器为油电混合动力,有一个主升力旋翼和四个辅助旋翼共五个旋翼,采用导流片平衡反扭矩和调整滑流方向,控制导流片在主旋翼下方均布,与四个辅助旋翼共同来控制机体航向、俯仰、横滚等姿态。该机型结合电动多旋翼无人飞行器和涵道式单旋翼无人飞行器的特点,具有多旋翼的悬停稳定、飞行速度快和抗风能力强的优点,又具有油动涵道式无人机的续航时间长的特点,同时在设计时考虑利用发动机缸体热量对电池及其他电子设备保温,从而大大提高其耐低温性能。
华科尔QR X900
华科尔和微型发电机生产商GenSmart联合推出了油电混合模块,采用一台两冲程排量10cc的甲醇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这个油电混合模块重1.2kg,装满燃油后,华科尔声称可以飞行1小时,QR X900是华科尔起飞重量最大的专业级航拍无人机,可以挂载佳能5D III单反进行航拍,机身重量7kg,起飞重量达到10kg。
油动多旋翼飞行器的小型化一直是个问题,10kg以内的多旋翼无人机还没有采用油动方案的,如果采用油动发动机直驱方式,需要多台油动发动机,结构和油路都非常复杂,而采用一台发动机通过变速箱的方式,变速箱也比较复杂,同时由于转速都一致,只能在螺旋桨上安装变桨距设备来调节飞行姿态,同样非常复杂。华科尔的这个油电混合方式非常类似于丰田的普锐斯,在飞行时峰值功率在1500kw的甲醇机将持续工作,为主电池充电,电池则驱动电机和螺旋桨运动,并没有采用油动发动机直接驱动螺旋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减速机构,结构非常简单,重量较轻,而且油门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只需要一台油动发动机就可以。

“伪”油电混动无人机这架飞机虽然用到了燃油发动机,但其实并非厂商宣传的油电混合无人机。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就是在一架普通的电动四旋翼无人机上加了一个燃油发动机,且转速不能调节,用来提供一部分拉力,以提高飞机的续航能力。想法是不错的,但燃油发动机自身的质量较大,所占据的空间也导致四周的四个旋翼太小,因此提升的效率 并不高,再加上还要对燃油发动机进行保养维护,其实用性还有待商榷。
油动多旋翼飞行器的小型化一直是个问题,10kg以内的多旋翼无人机还没有采用油动方案的,如果采用油动发动机直驱方式,需要多台油动发动机,结构和油路都非常复杂,而采用一台发动机通过变速箱的方式,变速箱也比较复杂,同时由于转速都一致,只能在螺旋桨上安装变桨距设备来调节飞行姿态,同样非常复杂。华科尔的这个油电混合方式非常类似于丰田的普锐斯,在飞行时峰值功率在1500kw的甲醇机将持续工作,为主电池充电,电池则驱动电机和螺旋桨运动,并没有采用油动发动机直接驱动螺旋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减速机构,结构非常简单,重量较轻,而且油门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只需要一台油动发动机就可以。

“伪”油电混动无人机这架飞机虽然用到了燃油发动机,但其实并非厂商宣传的油电混合无人机。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就是在一架普通的电动四旋翼无人机上加了一个燃油发动机,且转速不能调节,用来提供一部分拉力,以提高飞机的续航能力。想法是不错的,但燃油发动机自身的质量较大,所占据的空间也导致四周的四个旋翼太小,因此提升的效率 并不高,再加上还要对燃油发动机进行保养维护,其实用性还有待商榷。

网友(2016-03-27):
也就看看长长见识吧

网友(2016-05-28):
木有视频吗?很多这类新闻发现都没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