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 osd 链接cc3d的问题,求助高人

楼主(2016-01-29):
网上看了泡泡的mini osd 教程,自己也买了回来试下,可全部线都检查没问题了,屏幕显示水平仪也正常,就是电压一直显示17V,泡泡也是用老款的cc3d,可我还是显示不了正常的电压,,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泡泡教程在哪?

网友A:
osd的电压显示需要校正的吧,用万用表测一下然后手动设置一次就行

楼主:
youku上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的电压显示需要校正的吧,用万用表测一下然后手动设置一次就行

怎么设置啊?在哪设置啊?

网友:
osd界面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在哪设置啊?

需要链接电脑吧。要买烧入器是吗

楼主:
我晕了,这么麻烦

网友:
挺麻烦的

网友B:
你需要焊接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到minosd上,才能正常显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焊接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到minosd上,才能正常显示电压

这种不雖要!!

网友:
高人来了,请认真听:你这个miniosd上atmega328p硬件的电压测量端在23脚,而cc3d的固件作者把测量端安排在19脚,所以你要飞线,把19脚与23脚短接,或者如果你会编译固件的话就把测量脚改成与硬件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人来了,请认真听:这个硬件的电压测量端在23脚,而cc3d的固件作者把测量端安排在19脚,所以你要飞线,把 ...

又学习了

网友:
这样短接,然后电池接BAT2

网友D(2016-03-17):
高手,能搞个正面的图吗?看不清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能搞个正面的图吗?看不清那个脚?

网友D:
谢谢你,我个好似不同。我个是MEGA328P  MU152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我个好似不同。

你把芯片圆点记号摆在左上角,引脚位置是一样的

网友:
一共28只脚?由1数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芯片圆点记号摆在左上角,引脚位置是一样的

你的CC3D 是什么版本?MINIOSD是什么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CC3D 是什么版本?MINIOSD是什么版本?

osd和你一样的,cc3d是最普通的那种,飞完线你还要把电池正负极焊到osd的电压检测端上才能显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sd和你一样的,cc3d是最普通的那种,飞完线你还要把电池正负极焊到osd的电压检测端上才能显示电压

我想问大哥你CC3D地面站的版本是多少?MINI OSD的固件版本又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大哥你CC3D地面站的版本是多少?MINI OSD的固件版本又是多少?

飞控15.02  osd也要刷15.02的  两个版本要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控15.02  osd也要刷15.02的  两个版本要一致

谢谢,搞好了,你是高手。还有,电压差一点,怎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搞好了,你是高手。还有,电压差一点,怎调?

OSD上位机第一个页面设置调参通道 CH6,开机时打开6通道的开关进入调参界面,然后用遥控选择到电压调整,将电压调整到正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D上位机第一个页面设置调参通道 CH6,开机时打开6通道的开关进入调参界面,然后用遥控选择到电压调整, ...

谢谢你,摇杆调好乱,有调的方法说明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