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装新机 致盈2306 猛禽30A F3飞控 装机全过程

楼主(2016-01-29):
上次去成都比赛期间到致盈展位买了几个致盈的2306 2200KV电机  一直想试试这个牌子的电机怎么样 终于忍不住下手了  看了看外观做工很不错哦  听说很暴力 等我机器装好到时候暴力飞飞看到底暴力不暴力 我喜欢暴力的 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随时都能拉的起来救的起来
前几天收到了飞盈佳乐厂家寄来的新款猛禽30A电调 拿到手第一感觉这个电调好迷你 还是30A 说也是BL程序可直接在线升级BL程序 实际飞行响应如何 等我新机架到了装好看实际飞行视频吧  好好的暴力操操测试下稳定性如何  打算使用乾丰的三叶桨  最近使用乾丰的三叶桨太爽了 爽爆了 飞的好嗨
以下是我新装机的配置 仅供大家参考

机架:JN220
电机:致盈2306 2200KV
电调:飞盈佳乐 猛禽30A
飞控:sp F3
图传:奥姆威 40频段新款
摄像头:HS1177
接收机:TFR4-SB
遥控器:FUTABA  18SZ
眼镜:肥鲨HD2 肥鲨V3

以下是设备开箱图

致盈2306 2200KV 电机 买的全是CCW的

带有4颗6MM长螺丝和一个防松螺母 考虑的很周到 我个人喜欢防松螺母不喜欢子弹头

4MM的空心主轴我还是第一次用  桨轴标准5MM直径  15MM长  内部绕线很工整

外观做的很好看

单个电机重量38克

分割线-----------------------------------------------------------------------------------------------------------------------------------
下面是飞盈佳乐新款猛禽30A电调
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好袖珍 好迷你 还是30A 赞一个

外观看上去还不错  用线很讲究 全部18号硅胶线

开了一个看了下  用的F330 又块芯片明显给打磨了 等待高人去研究吧 我是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做工还是很OK的

单个电调10克

自己改良的220机架 3MM底板 2MM上板

重量全重116克  重量控制的还行 超级耐炸好飞

分割线——————————————————————————————————————————————————————————————————————————————————————————————————————————
接下来开始装机 以下是装机全过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此装机帖仅供参考
准备好机架 致盈电机  飞盈佳乐猛禽30A电调  F3飞控版  分电板准备动手

致盈2306 2200KV 电机 看型号就感觉的出它的暴力

飞盈佳乐30A电调  mini小电调 做工精细 靠谱

F3飞控  质量稳定好用目前主流飞控

把8根铝柱依次安装到机架上  安装铝柱的时候使用螺丝胶 保证日后使用中底板螺丝不会松脱

把飞控安装位置4个尼龙柱也给安装到机架上 为飞控的安装做好准备

把分电板安装到飞控安装位置的底部  分电板背面使用3MM厚的双面胶进行黏合

给分电板上好焊锡  为下一步的所有线路焊接做准备

4个电机修剪到合适的长度并上好锡  准备下一步和电调的直焊

电调去皮 焊去与电机的连接线

线都焊去后 对电调上的焊点经行补焊修正  为下一步的电机焊接做好准备工作

将电机安装到机架上 准备下一步的电调焊接

将电机和电调直接焊接在一起

然后把电调供电线修剪到合适长度焊接到分电板上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飞控 把sbus的连接线插好  给飞控上需要焊接的位置全部上好焊锡  准备为下一步需要焊接的线路直接焊接到飞控板子上

准备好图传 接收机准备安装到上层板做准备 图中为奥姆威新款600mw 40频接收机

准备好摄像头

然后把TFR4-SB接收机  奥姆威40频图传 都安装到上层板上固定好位置 接收机天线也固定好 等底板所以工作完成插上线路即可正常使用

把其他所以需要到分电板取电的线路插头都焊好在分电板上  LED灯 图传 预留JST插头  5Vbec  飞控的截取电压线 都需要焊接在分电板上  焊好后用热熔胶进行绝缘处理

LED灯用热缩管套起来 线往灯板后面底部出线 贴着机架底板走到飞控连接口

所有线路都已经预留到位 将飞控安装好 准备进行总焊接 直接焊接的飞控板子上

图中所示 全部需要焊接到飞控板子上的线全部焊好 检查好千万不要弄混 分清楚省的到时候出现问题返工

所有线焊好检查无误 上板设备用线连接起来 摄像头安装到位后通电进行测试 各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图像显示是否正常 然后对所有线路进行最后的修整并用扎带进行捆绑

然后把上板盖上拧好螺丝完成最后的总装和调试 给飞控设置好参数 做好油门行程 通电试机 这样就全部完成了

单机重量385克 重量控制的还行

算上电池带二叶桨是555克  带三叶桨是566克  起飞重量最多566克算上狗的话整体起飞重量达到636克   这个重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下面上个完成总装后的靓照 大家觉得怎么样

装机过程全部结束  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直接站内信联系我
最近天气很差 下大雪温度零下好几度 等待天气晴朗在出门拍摄飞行视频 也请大家随时留意更新 谢谢
JZS 血狼-迦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回帖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迦南在此谢过  大家一起交流技术经验一起进步  我们一起吧穿越机玩嗨起来

网友: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飞控装错方向了吧

网友A:
飞控板装错方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板装错方向了吧

没有错 飞控的方向地面站里可以调的 随便哪个方向都可以安装的

楼主:
。。。。。。。朋友随时可以交的哇

网友B:
帮我装一部吧 新人无从入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我装一部吧 新人无从入手啊

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C:
整洁,没有1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洁,没有12V输出?

分电板本身自带12V输出

网友:
关注留空时间

楼主:
我自己也就2-2分半种的样子  慢慢飞可以飞到10分钟极限

网友D(2016-04-18):
這個套裝真土豪阿,有沒有電機試用的心得對這電機很有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套裝真土豪阿,有沒有電機試用的心得對這電機很有興趣

这电机不错的 好像最近出了新款

网友D:
這個不是G2306最新的嗎?
難道還有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不是G2306最新的嗎?
難道還有更新的

是的 新款是2205的 应该已经上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