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6充我的6s电池电流最高只有2.2 A?

楼主(2016-01-29):
我用平衡模式充6S电池最高只能到2.2A...

网友:
才50W充电  你以为呢

网友A:
本来就是啊,B6充6s最大就2.2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啊,B6充6s最大就2.2A啊!

哦哦

网友:
电流X电压=功率,你算算是多少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
50w功率限制,只能这么大电流了。

网友B:
B6 充 6s 可是燒房子的節奏,樓主慎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 充 6s 可是燒房子的節奏,樓主慎之...

哎,没米啊

网友C:
没米也得换!等电池挂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用充电器功率除以电池电压,就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米也得换!等电池挂了你就知道了!

你用的啥充电器

网友:
改造之后可以达到30A

网友D:
我的改造后最大25A,而且还升级了软件,用着很舒服,就是外观比较寒酸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的,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改造后最大25A,而且还升级了软件,用着很舒服,就是外观比较寒酸一点。

B6软件操作速度比308还快,用起来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的,我也试试

更换功率管和电感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