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开关摔坏怎么进入系统?

楼主(2016-01-29):
遥控器
3D开关摔坏,我就想不要那个开关了,另外设置一个开关作为3D开关 ,反正开关有多余的,但是开机发现,屏幕显示3D 开关没有关闭,无法进入系统,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进入系统,我就想把另外一个好的开关插到原先3D 开关的位置,等进入系统之后再换回去,但是好的开关把下来,又显示油门锁定无法进入系统,需要同时两个好的开关,但是现在只剩下,一个3段开关和一个2断开关,3段开关现在是油门锁定,2段没用,摔坏的3短开关是3D 开关,遥控器是华科尔D6S,只有4个开关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开关拆掉,用线短接呢?

网友B:
顶住开关里的拨针拨回来就是了
不用拆机

网友C:
换个开关很难吗

网友D:
这是硬件故障,光软件设置是不管用的。把开关换掉吧,别说你嫌麻烦懒得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