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25的OSD的疑问

楼主(2016-01-29):
为什么MR25的OSD不能开启显示电流、电压、飞行时间、高度、升降速度呢???

MR25的OSD

MR25的OSD

网友:
我的也是,同问。

网友A:
应该是固件还在努力完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件还在努力完善中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OSD,有电压电流显示,但是没有高度和升降速度显示。不是有气压计吗?为什么不显示高度呢?

网友B(2016-06-29):
我的mr25  osd一樣 不能顯示電壓和其他的 有師兄有解決的方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r25  osd一樣 不能顯示電壓和其他的 有師兄有解決的方法嗎?

能不能给图片看是什么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OSD,有电压电流显示,但是没有高度和升降速度显示。不是有气压计吗?为什么不显示高度 ...

因为穿越机的气压计没暖用

网友:
高度什么的不知道是跟气压计有关还是跟gps有关,这机器不带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