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科尔mini cp 飞不高。

楼主(2016-01-29):
求解,新电池满电。改的无刷,排除螺距等因素。这是怎么了?

网友A:
确保飞机和控的曲线调试正确,换电源线,无刷直焊,查看电调问题,是不是MOS有故障,黑金退磁,查看主板问题,去保护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飞机和控的曲线调试正确,换电源线,无刷直焊,查看电调问题,是不是MOS有故障,黑金退磁,查看主板问 ...

电池是新的,黑金买来飞了10几电,飞机舵机就坏了。现在换了新舵机就这样了。飞不高不说电池满电离地20厘米,只能飞1分多钟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新的,黑金买来飞了10几电,飞机舵机就坏了。现在换了新舵机就这样了。飞不高不说电池满电离地20厘 ...

很肯定的告诉你,之前还飞过的换给舵机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飞机和控的曲线调试正确,换电源线,无刷直焊,查看电调问题,是不是MOS有故障,黑金退磁,查看主板问 ...

很肯定的告诉你,之前还飞过的换个舵机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肯定的告诉你,之前还飞过的换个舵机就这样了

我以前是这样。然后换了一个电调,好了很多。

网友A:
会不会是飞机没调好?舵机连接杆长度没调整好导致螺距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飞机没调好?舵机连接杆长度没调整好导致螺距不够

哦!  忘记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拔坏舵机的时候带电操作的镊子拔的当时冒烟了,大神你固件如果烧的话烧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忘记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拔坏舵机的时候带电操作的镊子拔的当时冒烟了,大神你固件如果烧的话烧在哪 ...

这真帮不了你了…
我的两个cp都死在了主板上,准备返厂了
还有  我只是折腾cp比较久  其实就是一个渣渣
你闻闻主板香不香 有没有烧掉的味道吧
根据我的案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比较闲的话自己换MOS试试吧  需要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帮不了你了…
我的两个cp都死在了主板上,准备返厂了
还有  我只是折腾cp比较久  其实就是一个渣渣

好吧,电池放在MCPX 上能飞6分钟MINI CP 就软了1分钟。估计是电调吗?响换回有刷的但是电机螺丝圆角了怎么破?

网友(2016-03-02):
好专业的感觉。。。。。。我继续潜水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