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手正反自旋钟摆

楼主(2016-01-29):
停飞一年好久没上论坛了,今天带出自己对日本手自旋钟摆的一些简单的分解练习方法,大家共同讨论学习。首先在学习自旋钟摆的前提下一定要对自旋翻有一定的理解,要是没会自旋翻,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从自旋练起,直升机没有捷径。废话不多说,视频中可以看到遥控的打杆方式以及动作的分解。《以上是我练习当中的个人见解,高手不要喷我》1.看视频左右摇杆打杆方式。飞机正面空中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尽量保持飞机不要上下左右乱走,控制好正负螺距。这个是整个自旋钟摆的基础。2.当能控制好飞机后动作继续拆解,飞机侧悬停方向摇杆往右下打,这时飞机尾部有个斜向的转动动作,当转到对头时,要有一个停顿,不停的这样练习。飞机高低左右,螺距要控制好。这里文字难以表达请看视频。3.说到这里要是把前面1.2都做好了离自旋钟摆已经不远了。找好飞机尾部斜向转动到对头的停顿点,记住停顿点~~~把这个动作连接起来加以尾方向的轻微修正,不停练习,动作要慢要准。在说三次 看视频 看视频 看视频。反向的分解也在视频里面。结束!!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精神。不要光看不留言啊!!!!

网友:
日本手的来顶

网友:
日本手的帮顶

网友:
厉害。。。不过我的手法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酷炫的新动作

网友:
我也是日本手,顶!d=====( ̄▽ ̄*)b,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不知道LZ怎么看,就是水平漏斗和自旋钟摆的区别,看视频LZ前半段应该是水平漏斗,也就是左手的升降舵没有变化,基本固定杆位。整个旋翼面是圆锥运动,后半段看LZ也有自旋钟摆,左手升降舵不是一直固定杆位的,而且旋翼面也是整体钟摆。LZ能具体分析一下么。

网友A:
大眼,我看完你的模拟器视频,感觉你的自旋钟摆手法有些许欠缺(翻滚不均匀,旋面不是正对自己),为了方便理解,我特地做了一个日本手逆自旋钟摆的视频,你看看?

网友A:
顺自旋钟摆其实原理都一样,只需把其中一个方向的自旋钟摆搞懂,练好,再练习另一边就事半功倍

网友:
感觉我手法和陈土贤的差不多,也是分解的两个半自旋翻连起来练习的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model1帮顶,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也没见王周海飞过,还以为日本手没有会自选钟摆的呢。
先回帖,再收藏,再看

网友:
你的优酷用户名是什么,我要加关注

网友:
对于日本手而言,单从杆法上来看,比自旋翻简单

网友:
刚优酷搜了一下,这个杆法看上去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眼,我看完你的模拟器视频,感觉你的自旋钟摆手法有些许欠缺(翻滚不均匀,旋面不是正对自己),为了方便 ...

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再请楼主有空讲讲十字钟摆和12位钟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眼,我看完你的模拟器视频,感觉你的自旋钟摆手法有些许欠缺(翻滚不均匀,旋面不是正对自己),为了方便 ...

原来是大师你飞的啊

网友:
7楼正确分解动作。

网友:
可惜是美国手。不过看了土贤的视频感觉悟到了! 不说了 飞模拟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眼,我看完你的模拟器视频,感觉你的自旋钟摆手法有些许欠缺(翻滚不均匀,旋面不是正对自己),为了方便 ...

谢谢分享

网友:
日本手来顶

网友:
日本手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自旋钟摆其实原理都一样,只需把其中一个方向的自旋钟摆搞懂,练好,再练习另一边就事半功倍

我是美国手,也不会飞这个动作,但是我以为自旋钟摆应该是自旋360度,也就是说保持倾斜面旋转360度,摆的过程中也需要旋转360度,到到另一边以后保持倾斜面还是360度自旋,两点分别360度自旋,中间摆的过程也是个360度自旋,你们飞的这些都是在摆的时候开始旋,每一次摆只旋了180度,两个点加上中间摆的过程才旋一圈,不可视为自旋钟摆

网友:
你们这个自旋钟摆应该是一个立钟摆的正反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美国手,也不会飞这个动作,但是我以为自旋钟摆应该是自旋360度,也就是说保持倾斜面旋转360度,摆的 ...

自旋钟摆的定义是一边自旋,一边做钟摆,至于摆一次飞机自旋多少圈是没有规定的,你可以转一圈摆一次,也可以转两圈摆一次。
我做的那个自旋钟摆叫 半圈自旋钟摆,每转半个圈摆一次,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自旋钟摆,如果你有经常观看高手的飞行视频,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半圈自旋钟摆,因为它节奏快,更适合快速剧烈的3D要求。

网友B:
这样自旋钟摆才是真正从自旋翻演变过来,自旋翻是自旋360度,旋翼面翻180度,加一圈自旋停。自旋钟摆演变过来就应该是旋翼面180度以内的一个合适角度后同时完成一圈自旋,然后在这个角度加一圈自旋开始摆向另一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自旋钟摆才是真正从自旋翻演变过来,自旋翻是自旋360度,旋翼面翻180度,加一圈自旋停。自旋钟摆演变过 ...

照你这么说的自旋钟摆还真没见过,不知道哪个大神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旋钟摆的定义是一边自旋,一边做钟摆,至于摆一次飞机自旋多少圈是没有规定的,你可以转一圈摆一次,也 ...

他的意思是摆的过程中要旋转360,摆过去以后停顿的那一瞬间也要旋转360,但我觉得自旋钟摆停顿时旋翼面倾斜角度那么大,维持这个姿态的时间那么短,怎么能够做到等自旋了一圈再摆过去。。。。(额,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的自旋钟摆还真没见过,不知道哪个大神会做。。。。

现在这些动作原来都没有人会飞, 咱们没见过的动作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的自旋钟摆还真没见过,不知道哪个大神会做。。。。

我也就是瞎飞 你就凑合着看看能不能飞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