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 双流波箱画图完成,发帖纪念下

楼主(2016-01-29):
看到飞燕和瓶子做的双流波箱,心痒痒,无奈不会作图,遂下载了SW,用了2个礼拜边学边画完成了下面的波箱,发出来纪念下。铜柱,螺丝没画,这几天心思全在回家,回家。真正形成实物的路还很遥远。。。。。。
还请高手指点,多给点好的建议,等方案完善了工。

我是分割线
(2016年2月21日凌晨1:07更新)

年过完了,收心好好画了几天图。新的波箱图纸完工
三围:长58.27mm  宽57mm  高32.18mm, 这个尺寸刚好能放进我的1:35的豹2A6里面;
直行和转弯电机用相同规格的,5700rpm;
直行速比 1:12  理论计算直行速度29.83米/分钟;
转向速比 1:51.84 ,理论计算信地旋转一圈时间最小5.18秒。
图片如下:

网友:
两星期就有这水平,佩服!

网友:
小白不清楚,所谓双流波箱有什么特点?

网友:
听起来高大上,同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olBox里有螺丝可以直接插入,长度粗细直接改参数,不用自己画。

两星期就有这水平,佩服!

佩服  两星期就有这水平   我学很久都不会画齿轮

网友:
原理:
双流传动可以理解为三差速器输出端串联,也由两个电机控制。
其中“动力输入电机”跟两边的差速器输入端并联实现坦克的前后行走,
“转向电机”接中间差速器的输入端,“转向电机”静止时锁死另外两个差速器的各一个输出端,
动力电机的功率均匀输出给另外两个差速器未被锁住的输出端(即两侧履带)。
“转向电机”转动时,履带输出一个增大一个减小实现差速从而转弯。

优点:
在使用减速电机分别驱动两侧履带的普通结构中,
减速电机一致性不好会导致直线行驶中履带的速度不一致,使坦克跑偏。
双流传动有效避免了这个问题,从此再也不弯
而且双流系统两个电机一个负责行进,一个负责转向,所以不需要使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

实质上,双流系统就是个机械版的混控

网友:
所谓双流,是指双功率流,就跟电流、水流、气流一个概念。
之所以叫双流,是因为真坦克上只有一台发动机,而这种结构有两个输入,
一个用来控制行进,一个控制转向,这就实现了发动机功率的分流,所以叫双流传动

印象里是这样,有不对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  两星期就有这水平   我学很久都不会画齿轮

画齿轮有插件的  直接输入模数 齿数 和齿轮齿宽就自动生成的    软件名:GearTrax  配合SW使用

网友C:
楼主的转向流输入在内齿轮上。直行输入在中心轮上。行星架输出。对吗?

汇流行星排那个转向输入的外齿轮不必加工那么宽。空刀让过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转向流输入在内齿轮上。直行输入在中心轮上。行星架输出。对吗?

汇流行星排那个转向输入的外齿轮 ...

直行输出在差速器外齿轮上,转向输出在中间的齿轮上

网友:
就是想问问直行和转向的齿轮比

网友D:
教程是哪里的???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程是哪里的???求分享~

百度,优酷到处都是啊

网友:
画出来了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