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5号可充电电池能用B6快充吗

楼主(2016-01-29):
普通5号可充电
电池
能用B6快充吗?

网友A:
镍氢模式

楼主:
这个知道.我看过很多这种电池用的充电器充电的时间都是8小时以上,我怕快充会爆.支持快充吗?

网友B:
试试。。。我干过反正。。。

网友C:
完全可以,B6支持镍氢和镍镉的电池

网友D:
这个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回答,明天电池到了就试一下.我准备用电池盒直接并连一次充6个.
. K120的摇控器是6颗电池.普通5号电池一会儿就没电了!

网友E:
镍电是通过dv/dt判定充满的,在镍氢/镍镉电池满电时,继续充电电压不仅不会上升,反而略有下降,故不应该将多节电池并联充电而是第一次独立充电使它们都充满然后使用,以后串联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