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后直桥12车遥控临时维修方案

楼主(2016-01-29):
前些日子突然对直桥感兴趣,在咸鱼收了台国产的后直桥12车。带控电,卖家兄弟说是舵机有问题,舵机会乱漂或回中。当时准备着收回来把手上的无刷给装上,成色新价格也便宜,当是收车架了。还带了套大灯。
到手后反复检测了下,从手上的旧车拆个舵机更换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才发现是遥控器其中一个方向电位器(这个控可以切左右手)有问题。适逢手头无事,就试着自己折腾。把过程发上来。给遇到类似问题的模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控拨轮可以左右交换,其实设计还是不错的,拨轮上的海棉也挺舒服。

左手油门模式下问题较严重,切换至右手油门时,仍受一定影响,看样子估计两个方向拨轮是用两个电位器控制。左手油这边的电位器接触不良,使发送的方向信号一直跳动。

首先是拆开,这张2.4G标下面还有个螺丝,外壳部份除了顶上两个,其余都是长螺丝。内部所有螺丝与顶部两个螺丝都是同一规格。幸好,不用记螺丝位。想起修IPHONE装错螺丝伤不起啊

各部件都是用接插件连接,拆装还是很方便的。

卸下开关的塑料件,松开主板螺丝,把主板取下,然后把方向拨轮组件卸下来。两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记得事先做好标记。

拆开发现竟然还有铜套轴承。虽然不是滚珠。但在这部位用轴承算是良心的了,估计大部分厂家直接都是塑料吧

这里每面只要拆开一个螺丝就能把两边分开,就拆成下图中的样子就能拆开了。

把线焊下来,只焊掉有问题的那一面就可以了。

这就是有问题的电位器。

完全拆开了,上面没有标记型号,只有一个疑似电位器厂家的标志。拿万用表测量得出,这是一个5K的电位器。上万恶的某宝找了下,卖电位器的不少,但找遍了也就一家卖着一个日本牌子的,价格不便宜,¥5一个。而且估计着到年前是别想收到了。这时候连顺丰都不管用。

由于还有右手侧的电位器可用,所以决定来个动改静。使用两个2.5K电阻来模拟5K电位器与中点。

不幸的,手头只有3%精度的电阻,而且还没2.5K的,最后只能找到两组1K+750R+750R串联得到2.5K阻值。

把电阻串好。焊好锡,做好绝缘,两端分别接黄线(高电位)和黑线(地),看你坏的是蓝线端还是红线端,把中点接上去就行了。

这是焊接完成后的样子。最后自然是把东西都装回去测试。终于正常了。撑到年后再去买元件回来维修。看车架成色很新,但电位器就已经不行,想必其它电位器也顶不了多久。顺便看了下,连油门板机也是用的这一型号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