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问题!

楼主(2016-01-29):
今天倒飞重摔了一下!现在一推油门尾电机就最高速旋转!3D开关切换!桨螺距一直在普通模式!电机不转!不像之前定速转!是主板挂了?有壳子罩着!震卦的?

网友A:
有没有v977的QQ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v977的QQ群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QQ群,一帮都是玩v977,那有什么问题会更加容易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QQ群,一帮都是玩v977,那有什么问题会更加容易解决吧

看样子你也是977用户拉有群的话告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也是977用户拉有群的话告知下

关注中

网友B:
哪位朋友知道否 伟力120的遥控 能用到977上吗?可以的话 我就再买个9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位朋友知道否 伟力120的遥控 能用到977上吗?可以的话 我就再买个977

不可以

网友:
我觉得是主板坏了。。。

网友B:
110总可以用120的控吧 977为啥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总可以用120的控吧 977为啥不能用呢

不能用,110和120的控和977的控协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总可以用120的控吧 977为啥不能用呢

110和120通用

楼主:
解决啦!居然是遥控里的线断了!断的真是时候!正好是炸鸡时断!奶奶的

网友(2016-03-11):
欢迎加入伟力航模讨论群,群号码:211041970

网友(2016-10-22):
能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啦!居然是遥控里的线断了!断的真是时候!正好是炸鸡时断!奶奶的

因为线断了,才导致炸鸡的吧?

网友:
加我q1991070776帮你看下,最好可以拍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