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入坑装机多旋翼,初次使用Pixhawk是不是很容易炸机?

楼主(2016-01-29):
在论坛和贴吧潜水一段时间后,终于决定入坑,已经买好遥控器准备先练模拟器。本来的算入NAZA V2的,但看到很多莫名失控的例子,价格也挺高,所以就觉得Pixhawk是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当然如果炸鸡就算不是了)。现在正在纠结该不该使用Pixhawk,貌似调试很折腾的样子,会不会很容易因为自己缺乏经验而炸鸡呢?拜托各位大神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A:
Pixhawk很好,前提是你要有细心、耐心和信心。

网友:
年轻人,懂上网,领悟性好,感兴趣,很快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很好,前提是你要有细心、耐心和信心。

所以只要足够细心的话,炸鸡是可以避免的咯?
但是好像初学很难做到面面俱全…

网友B:
炸炸更健康,新人炸鸡很正常,记得多备3  5对桨,我们在坑底等你。
偷偷告诉你:pix已在我的购物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炸更健康,新人炸鸡很正常,记得多备3  5对桨,我们在坑底等你。
偷偷告诉你:pix已在我的购物车里。

说的我有点怕…

网友:
没事,如果你够细心,有耐心,也就炸几副桨而已,多备几副就可以了,新手不要怕炸

网友:
如果买来练激烈运动的,经常炸是必然的,如果买来就用来航拍的,炸的几率就低

网友C:
有飞控能炸鸡?新手炸鸡大多都是飞远看不清姿态炸的。自稳模式也炸的话,不是反应慢控制不好油门,就是试飞场地太小

网友D:
我把我的炸机原因总结一下,1指南针设置错方向,定点模式撞树,2杜邦线接触不良,失控返航撞墙,其他都是反应慢了,来不及调整姿态撞的,所以你怕啥,ps我用apm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飞控能炸鸡?新手炸鸡大多都是飞远看不清姿态炸的。自稳模式也炸的话,不是反应慢控制不好油门,就是试飞 ...

飞控好像并不是很好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我的炸机原因总结一下,1指南针设置错方向,定点模式撞树,2杜邦线接触不良,失控返航撞墙,其他都是反 ...

谢谢!我是怕我调试不当导致事故,而且我目前打算在学校试飞,比较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控好像并不是很好设置呀…

默认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的就行

据说pix 的自动调参不是很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pix 的自动调参不是很棒呢

你先飞起来再说,管什么自动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