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匀速圆周运动与直升机弧线转弯

楼主(2016-01-29):
开这个帖子用意是拓展一下基础知识,做到知其所以然。
传送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345&extra=page%3D2
上面的帖子已经解释了很多,我只是做一些补充和拓展。
声明:本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各位硕,博,院,长老轻拍。因为本帖考零分,练坏手的概不负责。

好先讲最基本的匀速圆周运动。假设质点M,初速v,向心力Fc。只要初中毕业这个都应该知道了。
我们还知道F=Mv^2/R---(1)。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公式(1)对应的是向心力的标量计算? 很多人误以为向心力是个恒力。
其实不然,向心力是个变力,因为其矢量一直在变化,只是其标量不变。中学为了降低难度,这个东西可能就“忘记”说了。
图(1)
图(1)是1/4个匀速圆周运动,我们发现Fc的方向改变了90度。
图(2)
我们把Fc分解成Fx和Fy, 因为Fx和Fy是变量,所以我们获得函数Fx(t)和Fy(t)。
同时我们获得函数Vy(t)和Vx(t)。假设初时刻为t0,末时刻为t1。
根据匀速圆周运动的规律,我们得出图(2)上列出的等式。
上面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保持直升机的匀速圆周运动,光有一个指向圆心的力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一个改变这个力的方向的力或扭矩使其变成向心力。

楼主:
现在我们来看直升机的状态。
图(3)
我们从后方看直升机,我们所谓的右副翼并没有直接给直升机一个向右方的力,
而是Fm1和Fm2提供的扭矩。 由于Fm1>Fm2直升机以旋翼头中联为中心顺时针翻滚。
这时重力作用点和翻滚中心偏离,产生反扭矩。如果Fm1和Fm2产生的扭矩很小,此时
其扭矩与重力产生的反向扭矩平衡,直升机保持倾斜,产生向右方的合力Fr。反之,直升机将继续翻滚动作(不讨论)
在一楼已经提到了,F=mV^2/R。根据图(3)我们已经发现由于重力G产生的扭矩非常小,所以向右的合力Fr也很小。
所以圆周的半径会很大或速度很低。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尾舵输出使直升机偏转,其偏转量为pi/2 (t0,t1)
这是我们的低速,大半径弧圈情况

楼主:
第二种情况,高速小半径弧圈。
图(4)
由于单一的副翼动作无法提供足够的向心力,高速小半径弧圈需要配合其它动作。
这时我们引入升降舵和油门。 先使用副翼动作让直升机大角度倾斜,然后副翼回中至与重力扭矩平衡。
此时,指向圆心的力由油门和副翼合力提供,升降负责提供偏转扭矩。当直升机副翼偏转达到90度时,我们获得最大向心力。
图(4)的遥感位置(Mode2)为已进入圆周运动的后期保持位置。此时已不需要尾舵提供向心力的偏转扭矩,应该回中。
圆周速度越快,油门越大,升降越往后拉,副翼增加,但立即保持原位

网友:
牛X,好帖,超赞,只能慢慢领会啦

网友:
看不懂 。。。。多飞就会了

楼主:
说了这么多,都只是理论上的。
实际,自己慢慢练吧。。。。

网友:
表示这些公式都看不懂。

网友:
正好录了一个2倍慢放的片段,可以看看:

网友:
对不起 真的没看懂。。但是必须顶

网友A:
“上面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保持直升机的匀速圆周运动,光有一个指向圆心的力是不够的,”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会在后面加一小段话。

上面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保持直升机的匀速圆周运动,光有一个指向圆心的力是不够的,而且是做不到的。

网友B:
自旋圆周那样的平面运动怎么受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圆周那样的平面运动怎么受力了。。。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图片没看懂,但视频漂亮!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情况,高速小半径弧圈。
图(4)
由于单一的副翼动作无法提供足够的向心力,高速小半径弧圈需要配 ...

能分析这么多也要顶,大概扫了一眼,基本就是这样,光靠离心力不够,尾巴得稍微改变点方向才行。飞机速度越快,离心力越大,飞的圆周越平稳。这时我的感觉。

网友:
不是离心力,不是离心力,不是离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保持直升机的匀速圆周运动,光有一个指向圆心的力是不够的,”

如果 ...

同意同意。。。
最近比较忙,正在研究若被炒鱿的出路。。。。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你这样理论话了以后显得太复杂了,表示一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同意。。。
最近比较忙,正在研究若被炒鱿的出路。。。。

呵呵。。。,我们这边倒是不用在这上面花时间,只有老板被炒的,老板炒员工门都没有。制度啊。

网友:
初中毕业且考的上高中的人兴许能看懂这么多的公式。。差等生完全看蒙圈了

网友:
纯技术贴,顶顶顶

网友:
用纯粹的经典力学来解释难免有点牵强, 因为快速航线就像固定翼一样,必须考虑直升机的滑翔升力了,而不是简单计算大桨的螺旋升力了!    计算起来更复杂!

网友:
大桨位置主导 尾桨参考吧

网友(2016-12-18):
其实我是没看懂,但是飞起来的时候,知道是要4个杆都要打,副翼升降的量特别敏感

网友:
很好,就是要用理论知识来分析直升机动作,理解它的原理,学习其他复杂动作时才能举一反三

网友:
我操 这个是教授级直升机教程

网友:
无非就是动能  势能   分力。。。。。空气 动力学和飞行力学的内容。给楼主的认真点个赞

网友(2017-03-29):
虽然没看懂,但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最好用视频来讲解   道理很简单   只是告诉该注意的地方和容易忽视的地方就行了。公式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同意。。。
最近比较忙,正在研究若被炒鱿的出路。。。。

天天研究这个 不被老板炒鱿鱼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