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求教 电机 电机 电机 螺旋桨 螺旋桨 螺旋桨

楼主(2016-01-29):
经常看到老模友说什么型号 多少KV值的
电机
配多大的桨。本菜鸟想问请教下电机KV值和电机型号有什么必然联系吗,电机型号和KV值的数据代表什么意思?还有螺旋桨的规格尺寸每个数据代表什么意思?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每种电机搭配什么样的桨效率最高,电机和桨的搭配有什么算法吗?

网友A:
多潜水就知道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B:
1有联系kv越高桨越小
2拿kv1000来说电压每升高1V转速加1000 12V时的转速也就是12000转
3拿8060来说80代表尺寸60代表螺距
后面的楼下补充吧

网友C:
去新手学堂那边潜水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