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ac充电器放了段时间无故坏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1-29):
原来好好的b6ac充电器,半年没用不知何故坏掉了,测了下单片机应该没问题,是电源模块没有输出,电子电路不懂,拍了图求大神指教是哪的问题

分别是全图,电源正面,背面

网友:
再买一个,哈哈

网友:
20包邮我收啦   拿来研究下  做个配件  哈

网友:
去掉电源模块,买个12V电源接上去。

楼主:
来点有营养的啊,换新谁不会

网友:
按楼上所说,拆了AC部分,换个12V电源上去测试.

楼主:
算了,一年多不来,5i越来越没营养,我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先看外观上有损伤没有,然后用各种仪表测。既然你都说是电源模块没有输出,那就干这里,集成度太高了就只能整体换了。换下来如果好了就到此为止,如果还有故障就继续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