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教这个充电器怎么修

楼主(2016-01-29):
原来好好的b6ac
充电器
,半年没用不知何故坏掉了,测了下单片机应该没问题,是电源模块没有输出,电子电路不懂,拍了图求大神指教是哪的问题
手机发不上图呢,请移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2258&mobile=1
感谢!

网友A:
看看光藕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保险有没有爆,开关管,电阻,整流管有没有爆。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电源好了。

楼主:
看了一圈外观都没问题,手头没配件,只好又买了一个

网友B:
没有一定的基础当然不好修。对于我来讲都是小问题,关键要会判断原件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