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3D机,求标准稳定的配置和链接

楼主(2016-01-30):
我之前玩过 直升机 固定翼玩过塞斯纳 kt机,没玩过那种可以吊机3D的固定翼,目前还不知道是怎么配置的.求推荐!!!(舵机 电机 电调 空机) 3Q

网友A:
妥妥的  天翼 8MM EPP吧 好飞耐摔  飞过很多KT板的3D感觉都没这款 好! 配置的话 !电机看你上2S 还是 3S了 新手建议2S比较柔和 3S 相对比较猛!2S的话 朗宇2204 1800KV   3S的话 2206    1500KV    电调 好盈飞腾 12A   舵机我用的是  格宁数字 9克舵机  D90一个(副翼) 格宁数字6克舵机 D561 两个( 升降,方向)个人认为 低于6克的舵机容易炸坏! 这个舵机力量不错!多次炸鸡都没问题 只是个人推荐!     电池 我是 3S  500mah 花牌 和 3S 500mah 野蝎子  都不错!   螺旋桨的话  可以用 GWS桨  8043  韧性很好比较耐炸  普通的那种黑色桨 炸完基本就碎了 这个炸完大多数都不会碎 只是弯折  掰回来 还能飞 不过相对价格会高!  以上都是我自己的配置!  但是记住 多练模拟器  一定的!

网友B:
2楼回答很全面,很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妥妥的  天翼 8MM EPP吧 好飞耐摔  飞过很多KT板的3D感觉都没这款 好! 配置的话 !电机看你上2S 还是 3S了 ...

求连接一条龙 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妥妥的  天翼 8MM EPP吧 好飞耐摔  飞过很多KT板的3D感觉都没这款 好! 配置的话 !电机看你上2S 还是 3S了 ...

感谢了 不用了 已找好了

网友:
天翼8mm epp练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了 不用了 已找好了

恩 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回答很全面,很客观!

多谢前辈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前辈认可!

不敢当!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