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山狗m10 怎么固定在四轴的稳定台上

楼主(2016-01-30):
如图 山狗m10是山狗最小巧的摄像机  不用防水壳等笨重设备的话 怎么灵巧方便的固定在250四轴的稳定台上?

1.用扎带,视乎很难扎紧,而且双层稳定台需要空隙余量来增稳,扎带或者魔术绑带太厚实了,影响了稳定效果

2.裸体的山狗底部也没有螺丝或者固定孔,能否用小片的强磁铁来固定?

网友:
万能胶带

网友:
尺寸重量都差不多,不如把电池拿掉,用接收机或分电板供电。底下沾两片双面胶,扎带固定就行。其实那个所谓减震云台用处不大的。

网友A:
我听说有70克我就放弃了,因为我的hd19也是70克,功能比这个还强大,就是太重了,会感觉头很重,飞起来不够灵敏。估计我菜鸟也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
可以直接粘上去吧,磁铁会不会干扰罗盘?

楼主:
扎带 的固定效果不太好 不太方便灵巧  很难操作下手 呵呵

网友:
m10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M10 还是 M10+,重量是多少?

楼主:
m10 带电池70g  想了个办法 依靠两根碳棒+牛皮筋固定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有70克我就放弃了,因为我的hd19也是70克,功能比这个还强大,就是太重了,会感觉头很重,飞起来不够 ...

玩4S , 就不怕重了 , 上什麼狗都能輕鬆暴力花式空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