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精装机:各种材料要用啥胶水??还有铰链 舵角问题

楼主(2016-01-30):
首先是最常见的epo:AB胶  泡沫胶 热熔胶(太重不考虑)  UHU胶?
AB胶:我用的是慢速 为民牌 有人说快速会腐蚀泡沫  但是问题来了 慢速 有够慢...往往要1-2小时 而且干了之后很硬很硬 就像硬塑一样 冬天是不是不太好 会不会开裂
泡沫胶:黄黄的 很少用 总感觉不靠谱
UHU胶:本地模友推荐 说不错 我用过一次 胶水是透明的  但是发现胶的内部很容易有气泡 干了之后还有点韧性 软软的 这可以缓冲炸鸡的力 但是好像粘不牢固...
轻木:502很脆 很粘手 不解释...小于1m的都用502吗   还有问一下502会腐蚀泡沫吗
专用胶没用过 不评论
铰链:大部分飞机原厂好像都没切开 直接用泡沫当铰链 总担心用久了弯折多了会不会断掉....
切开的话又没有特别适合的铰链?因为铰链要有槽
舵角:两面打通 胶水固定    关于舵角加强的问题:用木片或者卡片黏在舵角上 这样行吗 那片是要重叠的黏在舵角上吗 这样粘的不平坦啊?
舵面:这个比较简单 就碳纤片竖的插入还是平的黏住就行?
请大家多多提意见 互相交流学习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泡沫胶 UHU 热熔胶

网友B:
我最常用的是环氧树脂。炸机其它部分碎掉粘合部位也岿然不动的那种。

UHU是柔性氯丁胶,最适合的其实是粘鞋底,补内胎。。。。

网友C:
原来用过黄色泡沫胶,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 UHU 热熔胶

是排序吗

网友:
不,玩泡沫固定翼,这三种胶必备,其他的视情况而定了。
其实UHU也无所谓

网友D:
uhu其实就是最好的~但是你买错了,最近怎么回事,很多人用错uhu。模型类里面uhu是一种好胶但他主要有两种型号,你发的图黄色的主要用来粘橡胶,金属,木材等等。还有一种uhu pro黄色底色上面带了绿色的那个才是泡沫专用。用错了当然感觉不太好。。。。。之前也有一个人结果是他做木帆船,用了泡沫uhu说粘的不牢。。。现在么你是做泡沫结果用了普通型的uh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hu其实就是最好的~但是你买错了,最近怎么回事,很多人用错uhu。模型类里面uhu是一种好胶但他主要有两种型 ...

说的好对,绿色的uhu才是粘泡沫的

网友F:
确实,应该用uhu por,总体确实是最好的。
黄色的泡沫胶并非不靠谱,很牢靠。问题是有颜色,而且气味很大,保存期不长。这些都是uhu por的优点。
看lz在这方面新手,提醒一下,用泡沫胶,粘合的两面都要涂胶,而且涂好后要放置足够的时间。这些都极大的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uhu其实就是最好的~但是你买错了,最近怎么回事,很多人用错uhu。模型类里面uhu是一种好胶但他主要有两种型 ...

多谢大神指导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种应该是一样吧 那为啥包装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应该用uhu por,总体确实是最好的。
黄色的泡沫胶并非不靠谱,很牢靠。问题是有颜色,而且气味很大 ...

Thank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导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种应该是一样吧 那为啥包装不同啊

新老包装不用纠结,另外就是uhu假货很多~~~我也不知道怎么分别,但是便宜的肯定是假的,另外uhu已经有了国产所以外包装上有了中文说明。所有的说什么uhu只有外文纯进口而且又卖的很便宜的90%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老包装不用纠结,另外就是uhu假货很多~~~我也不知道怎么分别,但是便宜的肯定是假的,另外uhu已经有了 ...

多谢

网友:
502别拿来粘泡沫

楼主(2016-04-24):
引用 网友F:
确实,应该用uhu por,总体确实是最好的。
黄色的泡沫胶并非不靠谱,很牢靠。问题是有颜色,而且气味很大 ...

请问一下 uhu por胶粘epo怎么使用?需要两面黏胶 晾干一会吗还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uhu其实就是最好的~但是你买错了,最近怎么回事,很多人用错uhu。模型类里面uhu是一种好胶但他主要有两种型 ...

请问一下 uhu por胶粘epo怎么使用?需要两面黏胶 晾干一会吗还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对,绿色的uhu才是粘泡沫的

请问一下 uhu por胶粘epo怎么使用?需要两面黏胶 晾干一会吗还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uhu por胶粘epo怎么使用?需要两面黏胶 晾干一会吗还是怎么样?

uhu不是这么用的,直接抹上粘住就好了

网友:
泡沫用镜片胶,粘手机屏那种,最好!

网友:
黄色那个泡沫胶其实挺结实的,主要是要有耐心等两面都干透再粘接,之后最好也放久一点等干透

网友(2016-07-15):
引用 网友B:
我最常用的是环氧树脂。炸机其它部分碎掉粘合部位也岿然不动的那种。

UHU是柔性氯丁胶,最适合的其实是 ...

求教,你用的就是环氧树脂AB胶?我想刷一层在泡沫上增加表面光洁度和硬度可行嘛?

网友(2016-10-07):
请教,有什么泡沫可以用的瞬干胶?图片里的是什么胶水?

网友G:
看图猜测模型是epo板(就是泡沫聚乙烯板),白色塑料瓶里就是瞬干胶(502或3秒王之类)。最后一图应是热熔胶。
瞬干胶对聚苯乙烯类泡沫板不能用,对epo、epp都可以用。epp 是聚丙烯泡沫。对于不是发泡类的epo、epp材料除了热熔胶以外,其他任何胶的粘接效果都不会好,它们就想蜡烛,除了融化,什么胶都不粘。但是发泡类的多孔板材,多数胶黏剂都可以用,在单纯追求强度的情况下,用热熔胶较好,热熔胶的主要成分就是聚乙烯类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猜测模型是epo板(就是泡沫聚乙烯板),白色塑料瓶里就是瞬干胶(502或3秒王之类)。最后一图应是热熔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