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100s,发表点飞行感受

楼主(2016-01-30):
整体设计一般般吧,有些地方需要加强,也许因为说明书中写的:飞过此机后会觉得其他小鸡都显得黯然失色。再加上大家都说此机动力很暴,我对此机期望有点高,简单安装后就去飞行了。
第一个起落上手后,发现尾巴确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有死区,于是降落后调整舵量和exp,然后马上做钟摆,发现动力不是很爆啊,钟摆稍微快点各种掉转,以为是我螺距过大,调整后发现还是依旧掉转…
第二个起落刚摆几下脚架带着电池就掉了…大桨砍断了头罩…回去后于是换了tdr款头罩,后来还发现这锁尾简直就不是一般般。简直就是屎…特么的1s的mcpx比这强一万倍
第二天看了高手的帖子后用了931的尾桨,马上锁尾提升很多,因为之前已不再抱有什么期望,只希望别比1s机差太多。手法温柔了很多感觉动力还行,我用top的45c电池飞还行,掉转不是很多,用原装电池的时候简直就是一直在掉转状态下飞行…
总之这个机子不是很完善,脚架需要加固,尾巴需要换尾桨然后遥控器多次设置后才能或者不错的效果。动力和手感一般般吧…没有mcpx稳,真感觉不来有多么暴力…就是需要玩家折腾后才能正常飞行

网友A:
无刷锁尾,恩,是不爽

LZ应该买k1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锁尾,恩,是不爽

LZ应该买k120的

我也看了120一段时间,无奈我是jr控,100s可以用卫星飞,因为以前受够了977的原厂控,实在不愿再用其他控了…刚好也没有futaba。120也不出高频头版本,直接无缘了…

网友B:
我觉得锁尾在100级的小鸡里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嗯,喜欢这样的贴,我想要的就是真实的使用感受。看来高看它了,舵机应该是解析力稍差。

网友D:
这机要油门一条线,靠螺距控制飞行锁尾才会好,无刷响应本来就慢,但是定速飞尾巴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要油门一条线,靠螺距控制飞行锁尾才会好,无刷响应本来就慢,但是定速飞尾巴绝对没问题

当然是定速飞啦,油门95%,可是还是觉得没有空心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喜欢这样的贴,我想要的就是真实的使用感受。看来高看它了,舵机应该是解析力稍差。

舵机我觉得倒不错,直线舵机不易扫齿线性也好于普通摇臂舵机,就是尾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锁尾在100级的小鸡里还是不错的

和cpx简直没法比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定速飞啦,油门95%,可是还是觉得没有空心杯好

哦,你用jr控啊,那就只有调曲线了,是感觉不够顺滑吧,锁尾没问题吧

网友:
出售100s 带4电 带百元配件 要的密。。哈哈 真出 不开玩笑

网友E:
群里反应100S尾巴不好外,更严重的是普遍的抖舵问题。相比K120来说,优点就是耐炸点,舵机不用说了,横轴比120粗,主轴实心不会弯,其它的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cpx简直没法比啊…

首先我的mcpx两架都是黑金12000,动力不强,没法满足钟摆侧摆的动力需求,其次要是mcpx满螺距青蛙跳很容易调转,尾巴跑。再者,1s和2s动力是无法比较的。要说三轴的飞行手感我不得不说mcpx真的好,但动力和锁尾100s的确是更胜一筹

网友F:
100S最大的问题就是尾巴控制感不好,其他都还行,而且动力和锁尾效果还是很好的,其实,100S还有一个可以极大提升操控感的改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你用jr控啊,那就只有调曲线了,是感觉不够顺滑吧,锁尾没问题吧

是的是的,exp大了过于灵敏,小了死区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里反应100S尾巴不好外,更严重的是普遍的抖舵问题。相比K120来说,优点就是耐炸点,舵机不用说了,横轴比 ...

大螺距确实偶尔抖舵…不过确实较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的mcpx两架都是黑金12000,动力不强,没法满足钟摆侧摆的动力需求,其次要是mcpx满螺距青蛙跳很容 ...

我的是hp05s14000配合sut720锁尾,你可以试试,各方面都很棒,如果是新电池动力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S最大的问题就是尾巴控制感不好,其他都还行,而且动力和锁尾效果还是很好的,其实,100S还有一个可以极 ...

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