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早电动载人多旋翼飞行器!!!

楼主(2016-01-30):
国内最早载人多旋翼飞行器,整机全碳纤维制作,

重125KG,可负载70KG,留空时间20分钟左右,

以下是组装视频,年后发载人飞行视频

网友A:
这东西 要有可靠的飞控   别的都是扯淡

网友:
70kg,这是歧视胖子的节奏。。。。实际上,营养不良专用啊。

网友:
目测打脸贴,针对亿航。

网友B:
支持啊,,,这得解决机臂强度,电流==一系列难题啊,,不管怎样 这都是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 要有可靠的飞控   别的都是扯淡

现在已经有三余度飞控了

网友C:
z最后一张图,怎么感觉像是P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啊,,,这得解决机臂强度,电流==一系列难题啊,,不管怎样 这都是进步

机臂强度没问题,现在每个臂都挂一个人上去,6个人一起晃动都没有问题。电流还好,因为电压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z最后一张图,怎么感觉像是P上去的

有原图

网友D:
就是一只多旋翼飞行器

网友E:
这个跟亿航那个没什么区别吧,只是把航模做大而已,关键的能源问题没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只多旋翼飞行器

确实是,标题就写是了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亿航那个没什么区别吧,只是把航模做大而已,关键的能源问题没得到解决。

所有多旋翼区别都不大,能源不是随随便便能解决的

网友F:
真敢坐人上去啊?!勇气可嘉!这点比亿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敢坐人上去啊?!勇气可嘉!这点比亿航强。不过设计上有个重大缺陷,不知道该不该说

已经坐过了,到时候我把视频发出来,有重大缺陷那有什么不可以说的,赶紧说呀, 现在还是原型机,都可以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敢坐人上去啊?!勇气可嘉!这点比亿航强。

据说用了三余度的飞控,看这飞机外观 估计也没太花心思在外观上.亿航那种渣 还是不提了,是个笑话

网友H:
85公斤的人怎么办,能改成遥控的吗

网友:
不错,价格不知道怎样,但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顶上完全可以加一个降落伞啊!

网友:
个人感觉设计结构相对合理化,跟亿航的比重心靠下才是稳,你们的正好与前者相反,符合人类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据说用了三余度的飞控,看这飞机外观 估计也没太花心思在外观上.亿航那种渣 还是不提了,是个笑话

三余度飞控配六轴也不好使啊

网友:
续航还是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85公斤的人怎么办,能改成遥控的吗

电动的没办法做太大负载,要做的话只能牺牲面积,做得很大。。。现在就是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余度飞控配六轴也不好使啊

是的,最好还是8轴,然后上下两电机,共16个,就非常可靠了,所以我们下一代已经开工了,续航,安全性都提高不少

网友I:
为什么电线那么长   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好还是8轴,然后上下两电机,共16个,就非常可靠了,所以我们下一代已经开工了,续航,安全性都 ...

不卖关子了,都要上人了,勇气可嘉但安全是个问题。你们这个飞机,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重心距和轴距比例,还记得当年摔在地上的精灵2不?

网友J:
载人这玩意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只是能飞,那难度不大。重要是提升稳定性,比如突然遇见不稳定大气流怎么处理。供电有没有做双备份,在主供电出故障时候,有没有备用供电救急。有没有加入弹射降落伞的可能。等等~尽管目前多选翼受制于能源问题,无法和其他飞行器比,但是我一直很看好它在载人方面的应用(能源问题10年内应该就会有解决方案,甚至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电线那么长   有什么优点吗

没优点, 调整电池位置用了的没剪断,到时要剪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卖关子了,都要上人了,勇气可嘉但安全是个问题。你们这个飞机,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重心距和轴距比例, ...

确实是,现在调参很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载人这玩意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只是能飞,那难度不大。重要是提升稳定性,比如突然遇见不稳定大气流怎么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坐等飞起

网友:
这样比一航稳定些,关键还是安全性和续航。等视频。

网友:
其实做载人的话,,安全性是第一位的,,飞控和其他设备的冗余备份,逃逸系统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否则只是做了一个大型遥控飞行器,,没有几个人敢坐上去的

网友:
想飞得话需要申请飞行执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卖关子了,都要上人了,勇气可嘉但安全是个问题。你们这个飞机,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重心距和轴距比例, ...

能否提醒一下,是哪一天的事儿,是指当天摔的第几台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