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机轴如何加工。

楼主(2016-01-30):
想把8毫米,车成5毫米。求加工策略,目前打算把步进电机固定小铣床上头用主轴触碰慢慢铣细,或者把这个A谐波轴上的轴环孔径扩大。

楼主:
那个钢珠轴承就是A轴谐波轴,链接电机的原机57步进,电机轴被加工过,牛顿老板说是被车成5毫米的

网友A:
你这么搞同心度不能保证 最好把转子取出来用车床 不过步进电机转子拿出来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搞同心度不能保证 最好把转子取出来用车床 不过步进电机转子拿出来就废了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就没其他办法?

网友B:
上车床四爪,上百分表调好,步进电机通电,直接车。。。(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车床四爪,上百分表调好,步进电机通电,直接车。。。(仅供参考)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车床四爪,上百分表调好,步进电机通电,直接车。。。(仅供参考)

    双向找正有点多余,既然步进电机旋转轴就是自找正了,四爪百分表找正步进电机用不着旋转,呵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
不好办。关注中

网友:
      步进电机机身过长四爪找正不仅要找同轴度还要找直线度。

楼主:
这个步进电机可以转3000转,我通电以后用车刀来车,或是平放固定雕刻机上让它自传,并用雕刻机主轴高速铣,同时联动加工,

楼主:
可以保证同心度吗?

网友:
我做过的是将谐波器那边的孔扩大,7扩8的,如果你的安装尺寸不限,最好是做个中间转換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加工策略,目前完美解决已将谐波A轴,轴环孔径成功扩孔8毫米完美安装,完美运行。以后有这样类似疑问小白也可帮忙了

楼主:
X轴联轴器,电源还没到,目前升级伺服四轴联动计划暂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