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配了套250穿越机,因为原来精灵2有图传什么,想用上,问题来了

楼主(2016-01-30):
原来精灵2上是大疆的5.8G图传(AVL58)和MINI IOSD,那么能用到我现在这台机器上吗?现在机器是CC3D加SONY700线摄像头(方案4140+811),有大致接线图吗?江湖救急,在线等!!

网友:
太重了,而且mini osd也不支持cc3d

楼主:
重是有点重,我查了下有些又说可以刷固件支持

网友A:
完全不是一类的东西别混着用,建议你dji如果用不上就卖掉换更适合穿越机用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是一类的东西别混着用,建议你dji如果用不上就卖掉换更适合穿越机用的配件

也是,省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