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主电机不能正常启动是断线了吗?

楼主(2016-01-30):
我的k120主电机莫名故障,有时能加到最大油门正常飞行,有时又启动无力或启不动,有时正常飞行时突然断电。开始以为主板有问题,换了主板依旧,尝试着换了个电机,居然没问题,难道是原来那个电机内部断线了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初步判断是电机缺相,你可以拆了插头线看一下估计十有八九有一根线虚了

网友A:
还有,楼主,人品问题一般是指可能你运气不好的调侃说法,我是内蒙古的模友,跟托没一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人品问题一般是指可能你运气不好的调侃说法,我是内蒙古的模友,跟托没一毛钱关系

那就误会了,这机好飞,就是质量太坑

网友A:
你可以检查电机线,如果坏了焊接不了,论坛也有饶电机的帖子,还有我们有个120的群,欢迎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检查电机线,如果坏了焊接不了,论坛也有饶电机的帖子,还有我们有个120的群,欢迎加入

不拆可以用万用表检查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拆可以用万用表检查出来吗?

应该不行的,万用表要线两头都碰笔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的,万用表要线两头都碰笔头,

是拆插头还是整个都要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拆插头还是整个都要拆了?

就把电机取下来,电机线的热缩管破开就可以看到了,也可以取下插头,试着拽漆包线,轻一点,断的那根自然会抽出来了

楼主:
应该是一相接头接触不好,用万用表可测出来。这一相与其他两相都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是反正断了要接,早晚都要拆

楼主: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确定是电机接头处断线了,用万用表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