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监视器要五寸还是七寸啊

楼主(2016-01-30):
论坛上收了个华科尔,没有监视器和图传接收飞起来不爽,想要配个,有那种一体的七寸的,觉得是不是太沉了。看小飞手不错但是不知道5寸的小不小?先谢谢各位。

网友:
刚拍了一个7寸的高亮的1024600的

网友:
我在用小飞手,很喜欢,方便轻巧,主要还是看个人,我觉得7寸大了,有些还外置电池的更是不爽

网友A:
建议小飞手,能做显示屏又能装进魔镜做眼镜。。。一屏两用

网友:
我用7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小飞手,能做显示屏又能装进魔镜做眼镜。。。一屏两用

小飞手不能录像怎么整

网友:
小肥手,还录啥像,等技术练好再说,后期买个小的高清相机

网友:
7寸和5寸都有,如果屏幕上脚架,还是7寸比较爽,画面比小飞手整整大一圈,专业版/旗舰版可以上双天线。要是屏幕装控上的话还是5寸小飞手合适,轻,集成电池,还自带了很好用的夹子。
7寸上控简直像上刑一样,太沉,没重心,总是翻

网友:
新手还是推荐小飞手吧,一体方便。7寸感觉太笨重了夹在控上是个累赘。

网友:
看个人喜好了 一般喜欢大点屏的多一点

网友:
至少要7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