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阿波罗50级动力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6-01-30):
小弟入手阿波罗50级一架,需要配动力,请各位前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最通常配置:双天4250(KV500左右),APC14*7桨,60A以上电调
电池6S,2200-3300mah
或同等级动力
4个标准舵机。

网友:
电机:DUALSKY  4255   590KV
电调:DUALSKY  80A(自带开关)
动力电:5S5000毫安
接收器电:2S1600毫安(锂铁)
桨:APC14x7
舵机:FUTABA 3003(标准舵机)
动力绝对杠杠的!

还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
4255电机505KV和5050电机480KV,均用6S5000毫安,电调也都用100A(自带开关)。

网友:
楼上的话我保证绝对有参考价值!!!

网友A:
双天 二个电机都飞过     4255 4250  4250比4255  弱些  做动作都能做    电调 双天 好赢  100A 左右   都OK吧  如果你的目标飞好F3A的话 就别太在意50级别的设备 阿波罗飞个航线 就行 舵机 FUTABA 的 3001 3003 3470 等等  我之前用的是FUTABA 3470  电池用6S 3500 3300 就够 6分钟   -2 动作练练     至于 楼上6S2200 6S5000我不知道是怎么飞的

网友(2016-03-11):
引用 网友A:
双天 二个电机都飞过     4255 4250  4250比4255  弱些  做动作都能做    电调 双天 好赢  100A 左右   都 ...

请问一下,双天4255 好盈100A 6S3300mah电池,平飞时油门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 二个电机都飞过     4255 4250  4250比4255  弱些  做动作都能做    电调 双天 好赢  100A 左右   都 ...

双天的4250EA配阿波罗呢,因为以前飞3d电机就不想重买了,配2600 6s电池足够吗?练3A-3的动作,求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