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仿真攀爬车怎样加装大灯,需要单独安装供电电池吗?

楼主(2016-01-30):
Rt,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我是攀爬车小白

网友:
不需要,淘宝买个3W的灯,直接插电池上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怎么用,如果要灯亮度高,在车启动和停止时灯光不变化的情况就要电池取电,如果就是只是装个灯仿真些的话,就直接接收机取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怎么用,如果要灯亮度高,在车启动和停止时灯光不变化的情况就要电池取电,如果就是只是装个灯仿 ...

如果单独供电能否用遥控控制开关, 电池和灯泡怎样连接。需要买什么装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独供电能否用遥控控制开关, 电池和灯泡怎样连接。需要买什么装置吗

单独供电可以用通道开关,也可以用手动开关,一般灯都是接在平衡充电头上的~!如果要用通道开关的话,需要买第三通道控制开关,平衡头取电线和灯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