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飞行器,起飞偏一个方向,1个电机偏快,求助

楼主(2016-01-30):
我有一个4轴  创意飞4S, 买后就没有飞好过,一起飞就偏一边,今日找出来测试,地面试车,其中一个电机速度是2600转/分,其他电机是2200,水平复位过。求助原因及解决办法  qq85669115

右边上面电机偏快

右边上面电机偏快

网友:
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
飞控水平校准

楼主:
就是校准那个偏快的电调吗,如何做,调试软件没这个功能

网友:
电机转速如何知道的,用什么测得

楼主:
国产  胜利 转速表 DM6234P+ 测出,黑桨粘上一个小的反光不干胶,每转给出一个反光信号,数据就是转速,如果2个,读数除2,类推。今天检查了一下,就是换过电调的那个电机转速高了,估计是要校准电调了,没校准过,方法是最大油门开控,启动飞机电源,听到滴滴  转最小油门吗 求指点

网友(2021-04-28):
我的飞机也有这个问题,起飞就往左边跑,加速度计也校准了好几次,,完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