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四通无副翼小直机

楼主(2016-01-30):
如题 谢谢各位啦

网友:
911,hfp100

网友A:
打算多少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多少米的?

五六百以内 先玩个练练手

网友B:
5-6可能好难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可能好难回答你

这个价位据我所知还是可选选的吧 驰远 伟力都有的

网友A:
也就977之类的了,据说新版无刷的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就977之类的了,据说新版无刷的还行。

v977和k110价格似乎只差一点点,那买k110是不是更好

网友:
还是先找个无副翼四通带6轴的小飞机玩一下先,最好是3、6轴可切换的。玩上手了再定下一个目标,急急上无刷动力的电直可能得不偿失的。当然LZ感悟很高或很有米的话可以无视之,直接上45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977和k110价格似乎只差一点点,那买k110是不是更好

一家的东西,看你的需求,主要是零配件差异。无刷比有刷的好很多。6轴就当四通玩即可,想翻了切3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家的东西,看你的需求,主要是零配件差异。无刷比有刷的好很多。6轴就当四通玩即可,想翻了切3轴。

v977和k110的零件似乎是基本一样的,也都是主无刷,尾有刷。就是遥控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977和k110的零件似乎是基本一样的,也都是主无刷,尾有刷。就是遥控不一样

有F控当然110了,伟力最受不了的就是玩具级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F控当然110了,伟力最受不了的就是玩具级的控。

请问什么是F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