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疯了!狗3+接云台上电就成USB状态!

楼主(2016-01-30):
以前还好好的,从那天接了视频输出线到osd就不好使了。视频输出也不好使。

网友A:
断电10秒以上再重启试试

网友B:
我开始用狗的时候也这样,后来刷了最新的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用狗的时候也这样,后来刷了最新的固件,就好了

已经刷了最新固件了。我接电脑发现usb能发现但是不识别,我准备拆开看看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10秒以上再重启试试

不好使,我觉得应该是狗的接口问题了

网友C:
f550啥配置?看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啥配置?看全图!

跟这个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