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驰远hfp100v2 和 hfp80v2 哪个更好飞、更稳?

楼主(2016-01-31):
如题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都差不多,100V2的电机更大动力也大些,容易做3D的翻,但脚架软点;80V2就小一些。
错了错了!!!
看成HCP的了。上面的回答只适合HCP100V2和HCP80V2。
HFP100V2与HFP80V2都是四轴小机。都是六轴的飞行模式,调好飞起来都是很稳的。
如果以后想玩大机不妨玩3轴的HFP80,因为要打碎舵,更贴近以后玩的大机的3D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