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用于u2s飞控的一点体会

楼主(2016-01-31):
u2s需要2个3段开关来实现5种飞行模式的转换,u22就有更多模式。天7可以利用k2开关和V1旋钮当做2个3段开关用。要实现需要利用混控功能设置,前面模友都有介绍,由于不懂原理我按介绍摸索了一段时间才搞明白。原来天7的7个通道可以灵活应用。现有4个摇杆控制油门,副翼,升降,方向。如果手抛起飞可以不用方向通道,这样就多出4个输出通道可以利用。天7允许利用k1,k2,k3,k4开关和v1旋钮对输出通道进行控制,不是直接控制,而是经过一定的设置,利用天7内部的计算机程序实现对输出通道的控制,具体就是通过混控设置把各个开关,旋钮与各输出通道联系起来。比如要把k2与5通道联系起来,可用混控1设成当油门大于0是就可以混控,第二行k2与5通道连接(k2>通道5),第3,4,5行设置就比较麻烦,简单理解就是让接收机的5通道根据k2开关的不同位置,输出不同的电压。比较直观的办法就是在接收机5通道上接一个舵机,当把k2分别扳到上中下3各位置时,改变第3,4,5行的比率+,比率-,位置的%数值,使舵机实现左中右3个位置转动。比如:比率++115%,比率-+53%,位置-38%。由于5通道是起落架通道,所以舵机位置还与舵角的初始设置有关,把起落架舵角设成-27%+27%。设好后板k2时舵机就左中右转动,如果达不到要求可调整比率和位置的数值。同理把V1旋钮与6通道联系起来,旋钮的左中右位置可实现3段开关。最后是失控保护设置。当5种模式度设置成功后,把开关打到返航模式,再把遥控器进入失控设置,选中起落架后按圆形确定按钮,显示会在一个数值和保持之间切换,停在数值上后,按next按钮就把失控保护储存下来了。

网友A:
十分钟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