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精灵2和精灵3电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1-31):
买了一个精灵外壳。自己安一个。没有电池。想知道精灵2和精灵3电池盒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你是打算买个电池壳自己组装呢还是买原装电池?
至于大小……差不多,具体也没量过。
最后说一句,自己组装精灵你还不如买一台成品……现在特价,精灵3S(标准版)才2999

网友(2016-08-25):
精灵2和精灵3电池不通用,精灵2使用的是单片4.2V的普通电池,精灵3使用的是单片4.3V的高压版电池

网友:
我也想知道,除了电压容量重量区别,它们的体积尺寸一样么? 也就是能装入精灵二的壳子么?有模友能分享一下尺寸参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你是打算买个电池壳自己组装呢还是买原装电池?
精灵2和3最大的区别就是2是3S电池,3是4S电 ...

关键一块电池卖899 ,而且模友手头的专业充电设备完全用不上

网友:
精灵2是3S电池普通锂电池,精灵3是4s高压锂电池。控制板也不一样。还有。大疆电池是可以用平衡充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买的是精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