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的副油箱怎么弄?

楼主(2016-01-31):
买了个RJX的副油箱,但没配什么螺丝,装不上眼”亚拓600N上

网友:
貌似要在侧板开孔。。

网友A:
其实飞3D没必要副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飞3D没必要副油箱

飞3D用副油箱不好吗?

网友:
副油箱很重要的。。如果飞的时候 主油箱 油管脱落 副油箱还能继续供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3D用副油箱不好吗?

3D最好装副油箱,因为机体姿态剧烈变化,主油箱内油管大幅度、大范围摆动,增加脱落的可能性和断油的几率,而且翻滚会造成主油箱燃油增加气泡,副油箱的好处就是在主油箱内油管脱落后可以继续供油(飞行时注意观察,只要副油箱内燃油不满就要立刻落地),副油箱比较小,内油管运动量比较小,脱落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正常情况下副油箱始终是满的,不会产生气泡……

网友:
在侧板上开个孔,然后用螺丝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