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小飞机一飞就旋转

楼主(2016-01-31):
做了FT的  Pump Jet 小飞机,每次一扔,就旋转,似乎头朝下还稳定些。
回想以前飞50翼展小涵道的F-23也是,也是这样。
这类飞机没有上反角,所以不稳定,请教如何才能起飞?

网友:
出手时不要全油门或者转速起来再出手,不要出手时猛推油门不然的话根据lz的图来看飞机应该向右转吧

网友:
像是反扭的原因。

网友:
垂尾位置对吗,小翼展上大桨肯定有反扭力,你这个翼展是多大的?报下参数

网友A:
同样做了一架,也是这个情况,换小桨反扭小一点,但推力不够了,大桨反扭又很厉害,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做了一架,也是这个情况,换小桨反扭小一点,但推力不够了,大桨反扭又很厉害,求解。

换更高转速电机,用小桨

网友:
反扭,增加抛速,减小点起飞油门

网友B:
拉升降舵的时候会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升降舵的时候会不会转?

抛出去就转, 翻了个身,好像稍微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