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函道毒蛇的重心到底在哪里

楼主(2016-01-31):
如题。说明书写的大概是副翼最前端 要真是这样 1300电池推到最前都压不住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飞机啊

网友A:
加个起落架,就知道重心了,我就是这样做的!可惜今天炸鸡了

网友:
可拆卸头那加20G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起落架,就知道重心了,我就是这样做的!可惜今天炸鸡了

和起落架什么关系?

网友:
重心 机翼前1/3处左右 调好之后 抛一下试试

网友:
重心应该在主翼下舵机埋线位置后面一点吧。我的就是这样来试的。用3s1000电池放最前。感觉机头有点轻。

网友(2019-11-11):
就在舵机线上

网友:
机翼中间的那个洞   就是重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