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接收机加装失控保护 (附发射机发心跳方法)

楼主(2016-01-31):
有的接收机,没有failsafe (在关控的时候,接收机输出是最后的位置)

作为爱好者,我给大家一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原理: 给接收机加装一个pwm转ppm的小器件(10多元)解决的你的问题。

此器件带失控保护,3秒内如过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没有变化,将自动设置3通道为930触发apm/pixhawk失控保护,(其他通道1500)

本器件用arduino pro min做的, 支持 6通 pwm 转 ppm

pin 2-7 输入 pwm 1-6 (就是接收机的 1-6)
pin 9 输出 ppm (接apm/pixhawk)

自己研发的固件如下:
http://pan.baidu.com/s/1skl7PBf

用xloader烧录hex到 arduino pro min的方法参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806

所有人都会问: 我三秒不动遥控器就会触发失控保护,这合理吗?
其实借助er9x的强大功能,你可以让遥控器自动给接收机器发心跳(即使在你不操作遥控器的时候),参见视频:

用 ER9X 设置发心跳的方法
1) 设置 逻辑开关1, 六通道 -51的时候触发

2) 设置6通道的 mix
a) 当LC1开的时候 6通道值 + 102
b)   6通道一般情况下是 -51
如此: 6通道是 -51,触发LC1, LC1 让 6通道 +102,就是 +51, 这个时候 LC1关闭,6通道又要到回到 -51,之后不停循环

3) 设置 slow down 为 5, 让 6通道慢慢回到 -51
发心跳大功告成

( 注意:由于arduino 16位时钟不够用,本系统采样处理稍慢,飞固定翼应该没有问题,飞多轴有待检验)

网友A:
好帖收藏。不过我用的是D10,自带失控保护。还有用其他Arduino板,增加几个通道会更好。

楼主:
增加通道容易,但焊线太麻烦。

网友B:
LZ请问没刷ER9X的原厂固件能否适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问没刷ER9X的原厂固件能否适用这个方法。

只要你关机后,接收机输出的值不变,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你关机后,接收机输出的值不变,都可以用

多谢LZ了,先收藏慢慢研究一下,感觉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LZ了,先收藏慢慢研究一下,感觉有点难。

但你必须想到发心跳的方法,不然3秒就要动下摇杆

网友:
思路肯定创新,先收藏!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好牛啊,可以这样做

网友C:
APM本来就有失控返航 你弄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本来就有失控返航 你弄这个干嘛

你用富斯9通,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富斯9通,能正常工作吗?

设置好了以后能

楼主:
你是对的

网友D:
最近新买的富斯9,关控后油门通道值变成950的,可以触发apm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新买的富斯9,关控后油门通道值变成950的,可以触发apm的失控保护

看来他们是改程序了( 但我也是刚买不久,批号 3471321,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他们是改程序了( 但我也是刚买不久,批号 3471321,是不行的)

我的是3642147

网友E:
楼主看看我的帖子,不用任何附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我的帖子,不用任何附件就可以

两回事,我说的是接收机不能设置的情况。你那个是能设置(其实不用调到125%, 你设置时可以用trim)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回事,我说的是接收机不能设置的情况。你那个是能设置(其实不用调到125%, 你设置时可以用trim)

接收机不能设置那就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不能设置那就歇菜了

我的方法就是让它不歇菜(只要输出不变)。

网友F:
我用是的失控保护器,也是很好而且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是的失控保护器,也是很好而且简单。

失控保护器对apm没有用喔 (失控的时候,如3 通道依然有输出,就能认为是异常)

根据下面的文章
http://rcmodel.abang.com/od/modelzhishi/a/failsafe.htm
模型失控保护器的原理就是按照用于的预设安全点,在遥控模型控制系统丢失信号和信号紊乱情况下,让该通道的伺服舵机恢复到预设的安全位置,保护模型和周边人员的安全。
什么叫“信号紊乱“,没有明确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我的帖子,不用任何附件就可以

好的,我一会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