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折腾车内PFV,外面冻死了~~

楼主(2016-01-31):
准备折腾车内PFV,外面冻死了~~

网友A:
楼主给个天线的参数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个天线的参数吧    谢谢

网友B:
用这个2.4G栅格天线可以改吗?

2.4G 栅格天线

2.4G 栅格天线

网友C:
定向天线你不还得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向天线你不还得调方向?

固定翼远航时天线基本不用调整,12DB的方向性还好不是特别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2.4G栅格天线可以改吗?

遥控没必要用这个,我的遥控内置功放,棒状天线就能飞4公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2.4G栅格天线可以改吗?

这个好,可以做基站传输了。

网友:
信号衰减利器

网友:
楼主的摇杆头哪高的

网友:
控的天线咋搞的

网友:
销魂的控开关

网友D:
天七的那个原装的开关,太垃圾,动一动电压显示都不一样。也就是接触不良。看到楼主这个自己改装的,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远航时天线基本不用调整,12DB的方向性还好不是特别窄

那只能飞个往复直航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七的那个原装的开关,太垃圾,动一动电压显示都不一样。也就是接触不良。看到楼主这个自己改装的,效果如 ...

这个开关是大电流的,接触电阻很好(直接短路,看下控上指示的电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情况,说来听听?

网友:
这是准备穿多远

楼主:
下午车内飞了2个电,很爽哦

网友E:
图传搞个aat不就可以到处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搞个aat不就可以到处乱飞了

今天下午飞的,感觉2.4G功放放在车顶更合理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测试一下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飞的,感觉2.4G功放放在车顶更合理些

我用的433转发,所以更随意,2.4的功放还是连着线,有些不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测试:

这测试得。。。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车顶加装一个自动跟踪器平板天线,才可以车内爽飞

网友I:
起飞与降落也是在车里完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起飞与降落也是在车里完成的吗?

起飞与降落还是外面完成的

网友:
2.4G,转发433,还需要个自动追棕的AAT,这样才能在车内随意的FpV了。

网友I:
弄套AAT“请”位驾驶员就可以玩“月亮走,我也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