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推荐支持下,人生的第一台穿越机装好了~

楼主(2016-01-31):
在大家的推荐支持下,人生的第一台穿越机装好了~   下一步 请大家推荐性价比高的3S电池

网友:
组装的不错,接受机天线不要和图传天线弄在一起,有干扰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马上改正

网友A:
图传5.8G
接收机2.4G

干扰几乎可以不计

网友:
电池九泓 格式 我目前用这两个牌子

网友:
花牌电池

网友:
天线位置很容易扯断 摄像头角度太平了

网友:
分电板在机身下,露在外面吗?

网友:
你胆真大啊,这么装机,图传搞不还先炸

网友:
摄像头方向要向上,不然是看不到前面的!!!!!

网友:
男爵电池

网友:
减震板不是应该装在cc3D底下,怎麽在电池下面了.

网友:
第一台跟你一样的机架,电调放机臂下容易炸电调

网友:
发射的天线还是放平吧,歪了会打到桨

网友:
装机 太渣,  多翻阅一起老手的装机贴学习经验 在 重新布局装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5.8G
接收机2.4G

引用某电子专家:虽然频率不同但多少有些谐波泄露。
不信可以拉距测试下,贴着和分开看谁更远更稳定,反正我没测都信了。

另外分电区和动力线不打算藏到里面吗,不管藏不藏也要做好绝缘。
图传最好改用海绵软安装,或者使用延长线,否一炸 天线座就会断。

网友:
分电板裸露在下面的话焊点上打点胶,防水绝缘

网友:
摄像头不要突出外沿。

网友:
重来,重来。这样装机太危险了。

网友B:
这分电版,要这样装起码绝缘胶布包一下,要是碰到水潭或者会导电的东西,立马起火或者baozha的,那2个天线,炸鸡一定会被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