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ZA史上超郁闷炸机,我要严厉吐槽JR

楼主(2016-01-31):
我先说明下情况:      我的的大新FORZA啊,太可怜了我,
      好容易精心布线,认真安装调试,好容易有时间,首飞就出问题,飞起来不管什么转速机身都不同程度的抖,特别切到高转速时,抖得都快散架了,当时吓得我赶紧切熄火落地,在地上跳了几下暂时没什么问题,因为刚下过雪,地上比较滑,没太在意;仔细看了下各部分,没有螺丝松动或是没有安装到位,调整了下大桨螺丝松紧,再次试飞,先是1500转左右试,机身还是照样不安分,也不敢开高转速了,心想落地回家慢慢研究下,注意,这次是正常 降落,没有切熄火,结果,结果超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我要再哭一下,,脚架着地,油门拉到底,随着大桨慢慢速度一点点慢下来,飞机开始了疯狂的跳动,直到一就跳倒在地,大桨砍地砍尾壳后,终于安分一动不动了,当时的心情无法形容,我再哭会儿,第一反应,赶紧上前拔电,但看到尾舵在小幅高频的抖动中,第一感觉尾舵或是陀螺电子部分出问题了?怀着无比郁闷的心情,坚强的收拾东西回家了。
       回到家把大小桨,尾壳什么的,损坏的部分拆下来,再次上电,确认了一下,电子部分又都是正常的,这下可郁闷到极点了,当时真想把飞机扔地上再踩几脚,玩了这些年了,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平静了会儿,决心仔细研究一下,感觉 这种抖动主要是主旋翼头,因为之前试过尾部,上尾桨,开1900转无震动,于是把旋翼头拆开仔细看每一部分,轴承,螺丝,所有都看了个遍,横轴胶圈装配时也上了油,所有所有都不应该有问题啊,无耐中,手拿胶圈捏在手里,前思后想,捏着捏着突然感觉不对劲,哎,哎,两个胶圈,捏完这个捏那个,反复捏了几次,终于。。。。。。
      我先放一张图,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原因了应该,

       所以我要严厉的吐槽JR,出这样的问题,我实在是,实在是。。。。。。太伤心了损失,损失,钱啊,钱啊,这个经验,真太伤心。。。。。。
         我认为,这个原因应该是胶圈批次问题,批次原材料配比出现问题,两批货又可能放在一起,包装时随手一抓我们就中奖了
       在次提醒近期入手FORZA700及EX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胶圈硬度是否一致,如有类同,绝对恭喜,你也中奖了。。。。。。

网友A:
胶圈 能有这么大抖动吗? 而且已经落地 降速的时候

网友:
前来慰问~~顺便吐槽j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圈 能有这么大抖动吗? 而且已经落地 降速的时候

能  我的500也是抖 能把斜盘干扫齿

网友:
长的像论文啊

网友:
就是抖喽

网友:
这可真是小问题大损失啊

网友B:
不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
这得让厂家赔钱啊,东西虽小,但是带来的损失也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主要原因

+1

网友:
默哀,希望这个问题是最终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8成不是这个原因,我飞亚拓500的时候遇到过横轴胶圈大小有公差,造成桨夹都是跷跷板也没影响正常飞行,飞了一段时间还是怕砍尾管还是更换了。我这边有飞F700的模友,双桨,三桨的都有,小弟也飞过,也端详过,是一台不错的飞机,精度都值得给一个赞,就是桨夹和大桨很松,每次起飞前都会因为甩直大桨造成狂抖,降落停转前也会狂抖,就跟楼主降落都翻很相似,楼主如果大桨螺丝都很紧了都无法解决大桨松紧的话建议加大桨垫片。

网友C:
你这台飞机是全新的吗?

网友D:
你说降落时油门拉到底,是指螺距也是最大负值?
一般是不是都应该0螺距切动力。到转速下降到很低的时候再最大负螺距?

网友E:
首先对楼主表示同情,这么心爱的飞机哪怕是有点小磕碰都会很心疼,何况是这种小炸。就你所描述的现象我认为是不是大桨的松紧度问题,单纯的胶圈可能造成不了这个现象。还有大桨的平衡度,主轴是不是同心。总之必须要找到一个确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台飞机是全新的吗?

当然是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降落时油门拉到底,是指螺距也是最大负值?
一般是不是都应该0螺距切动力。到转速下降到很低的时 ...

熄火螺距最低点设的-5度,普通模式是-3度,不是最大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对楼主表示同情,这么心爱的飞机哪怕是有点小磕碰都会很心疼,何况是这种小炸。就你所描述的现象我认为 ...

就是胶圈的问题,单独买了96344,确认两个硬度相同后换上问题完美解决了,各转速区间飞行全程不抖,落地停桨也非常安逸

楼主:
之所以会抖动厉害,一个是两个胶圈的硬度相差太大,势必影响两只大桨的工况摆幅一大一小,二是我的FZ700是用的720的F3C桨,桨重,重心靠外,胶圈的一致性就这种结构就变得非常重要

网友:
这个是致命问题!!!
落地以后可以因为这个胶圈发生地面共振(就是LZ遇到的情况)
当两个胶圈弹性不一致会导致挥舞轴心与旋转轴心偏离。
F700又没有横轴锁固轴承(中联上的两颗轴承),这种胶圈不一致必死无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胶圈的问题,单独买了96344,确认两个硬度相同后换上问题完美解决了,各转速区间飞行全程不抖,落地 ...

看来胶圈的问题不容忽视,让你赶上了也是倒霉

网友F:
我近期也入了700.     不知道 楼主从哪买的飞机?  行货还是水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会抖动厉害,一个是两个胶圈的硬度相差太大,势必影响两只大桨的工况摆幅一大一小,二是我的FZ700是 ...

从哪里买的?应该直接要求售后!

网友G:
楼主,俺也是这个问题,很伤心,炸了大桨JR 3C 720,主轴1根。

建议:4个脚垫去除,防止在硬地面跳动无力救机,降落控制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近期也入了700.     不知道 楼主从哪买的飞机?  行货还是水货?

朋友日本代购的算什么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俺也是这个问题,很伤心,炸了大桨JR 3C 720,主轴1根。

建议:4个脚垫去除,防止在硬地面跳动无 ...

看来不是个例,近期大家一定要装机前检查一下胶圈

网友:
可怜的孙哥

网友(2016-04-09):
估计再看看,会发现其它问题

网友(2016-05-23):
想知道,如果这架飞机是行货,厂家会怎么处理

网友(2016-11-29):
呀呀  小配件产生大问题..................................

网友:
出这个问题真是不应该,同情中

网友:
这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