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钢的强度和重量

楼主(2016-01-31):
想用挤塑板热切割机翼700mm翼展(单边),
再用0.03mm的玻璃布(一层)加树脂胶。
这个强度跟轻木同尺寸的机翼比怎么样?
或者再在挤塑板里加根1x5mm的碳片。
或者在挤塑板上两层玻璃布?
重量、强度,哪个会好一些?

网友A:
两个都试一下,然后lz你再一脚踹过去,哪个扛得住哪个就行。勿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试一下,然后lz你再一脚踹过去,哪个扛得住哪个就行。勿喷

我看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行

网友:
别扯,说正经行的。

楼主:
现在天冷了,没法实验。估计要到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