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凡F2如何连接飞翼?

楼主(2016-01-31):
说明书里没提,如何接呢?

网友A:
两个副翼一个接副翼一个接升降,飞控设置里面选飞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副翼一个接副翼一个接升降,飞控设置里面选飞翼模式

谢了 改天试试看。小飞机装着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改天试试看。小飞机装着头疼

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型?

祥龙飞翼

楼主:
说明书里提到定高不定向 定向不定高 定高定向三种模式,没有说如何切换,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