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魔友小半径蛇行转弯的方法。

楼主(2016-01-31):
最近看到高手飞的视频,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围着一侧翼尖转的眼镜蛇飞行,觉得很帅。所以就一直练习这个动作可是一直不得要领,要么转转就翻了,要么越飞越低。请问有什么诀窍么?是副翼,还是油门?或者是升降和方向的问题?

楼主:
请求帮助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用板机可以轻松做出来,可是用像真机15E就做不出来,掉高度厉害!现在也没搞清楚!

楼主:
我板机也做不好

网友:
很炫酷的个动作!!!

这个动作我也也研究过,我看KT哥经常飞这个动作。

我在模拟器里用板机能做的出来,但转的不太好看,模拟器里向真机就不太好做,貌似和舵量有关系。

油门好像要一推一收 一推一收...

楼主:
嗯谢谢我在试试

网友:
关键在推重比,推重比越大,动作越灵活

网友:
蛇行我能做,做不好看,今天我刚研究了教学视频,发现需要保持一定角度的方向舵,似乎舵量大小也很重要。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眼镜蛇的连续转弯,练习方法就从大半径的眼镜蛇转弯慢慢缩小半径,找感觉!眼镜蛇姿态怎么保持就不说了,转弯应该配合副翼和方向舵,假如副翼左低右高,飞机会往左转弯的同时,机头也会往左倾斜,这时候要保持机头向上就要向右打方向舵,保持机头向上,这有点侧飞的意思!难点就在于副翼舵量和方向舵量与油门的配合了!

网友:
倒飞比正飞好做,油门保持高位,比吊机还高,方向升降基本打死不动,副翼一直修
我的体会,模拟器很容易做,真机还在找感觉

楼主(2016-03-08):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眼镜蛇的连续转弯,练习方法就从大半径的眼镜蛇转弯慢慢缩小半径,找感觉!眼镜蛇姿态怎么保持 ...

多谢指点

网友B:
油门保持高位,方向升降基本打死不动,副翼一直修,升降也修.和油门配合有关系,会蛇滚的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会蛇滚可以建议从落叶飘开始练习,习惯后从上到下的顺序反过来慢慢落叶飘往上走熟悉方向感.然后就得看你动动脑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保持高位,方向升降基本打死不动,副翼一直修,升降也修.和油门配合有关系,会蛇滚的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

非常感谢解答,按你的方法有些成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