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CF或者BF固件。飞机老是顺时针自转,该怎么调?

楼主(2016-01-31):
飞机老是顺时针自转,该怎么调?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没有装平啊

网友:
换个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没有装平啊

我看是平的呗

楼主:
CF1.1.0最新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F1.1.0最新的了

用bf阿,最新2.3.4
cf固件很少人用的

网友C:
你看看你cf地面站里  第一页是不是方向那块几十秒自动增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你cf地面站里  第一页是不是方向那块几十秒自动增加1?

是的,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f阿,最新2.3.4
cf固件很少人用的

额。等会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弄?

我也刷了bf2.3.4不行  都中枪了,买到成都板子了。你那个是不是蜂鸣器接口买来就焊好插座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刷了bf2.3.4不行  都中枪了,买到成都板子了。你那个是不是蜂鸣器接口买来就焊好插座的那种?

板子问题?我买的就下图这种? 没法解决吗?

网友C:
我是标准板,跟这个差不多就是少个罗盘气压计芯片。不知道咋解决那请大神给出出主意。你那个还有啥问题。有没有往一个方向飘?-怀疑我这个是我的配置问题还是飞控问题。电压回传等回传信息是不是回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标准板,跟这个差不多就是少个罗盘气压计芯片。不知道咋解决那请大神给出出主意。你那个还有啥问题。有 ...

我现在用的遥控器微调,逆时针+4  可惜遥控器最低只能+4  ,能+2就好了。 +4还是有点多。不知道飞控那个参数可以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标准板,跟这个差不多就是少个罗盘气压计芯片。不知道咋解决那请大神给出出主意。你那个还有啥问题。有 ...

哎呀~我刚刷了1.11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遥控器微调,逆时针+4  可惜遥控器最低只能+4  ,能+2就好了。 +4还是有点多。不知道飞控那个 ...

微调没用吧?他是慢慢加  。我不开遥控器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呀~我刚刷了1.11也出现这个问题

咋个办那 有啥命令没,定时修正的

网友:
什么情况。我也是买的这种

网友E:
确保yaw杆在中间时,接收器传到飞控的数据是1500。如果偏高或低,yaw就飘了。
另外,你也可以尝试增加yaw的P。现在yaw P设定为3.3可能太低了。
怎么做都好,千万不要设定微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保yaw杆在中间时,接收器传到飞控的数据是1500。如果偏高或低,yaw就飘了。
另外,你也可以尝试增加yaw ...

请问如果回中数值不是1500应该怎么办???在哪里调节,是遥控器重新校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刷了bf2.3.4不行  都中枪了,买到成都板子了。你那个是不是蜂鸣器接口买来就焊好插座的那种?

打转这跟成都板子有关吗。蜂鸣器反了把线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转这跟成都板子有关吗。蜂鸣器反了把线改一下就好了,

不是很清楚,起码最明显的错误有,谁知道内部稳定性怎么样,只能问问其他版本的

网友H:
设yaw的死区啊,有可能是遥控不在中立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yaw的死区啊,有可能是遥控不在中立点造成的

YAW   设置成0.00好像好多了。

网友:
遥控器中立改到1500 到遥控器设置里调微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微调没用吧?他是慢慢加  。我不开遥控器也这样

我准备换飞控,刚入的F3还没装机,祼板测试的,到手接上电脑时是正常的,飞控放着不动,上论坛查资料过了很长时间,第一页显示的机头方向一点不偏!

刚入门CF不懂怎么查看出厂版本,于是强迫症直接刷最新版1.11,还特喵的经常卡在校验那失败了好多次,总算成功后就发现机头会每几秒钟左转一度,放一会儿就偏了好多。
以为是最新固件的问题,刷了1.10还是如此,校准加速度计没用。
刷回1.11后来不知道点了啥貌似又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换飞控,刚入的F3还没装机,祼板测试的,到手接上电脑时是正常的,飞控放着不动,上论坛查资料过了 ...

我换成1.12  电压回传好些了  方向加减还是那样,算了也不快。不太多影响。看版本点断开连接按钮右下角有2个单词的地方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果回中数值不是1500应该怎么办???在哪里调节,是遥控器重新校准??

我的中文不好,英文称为SUBTRIM。你在发射器上的通道设定,调整SUBTRIM是来调整回中数值到1500。一边增加或减低数值,一边看CLEANFLIGHT CONFIGURATOR通道的变化、移动。

另外,调整通道ENDPOINTS也称为TRAVEL ADJUST是来调整最低和最高数值。最低数值是1000,最高数值是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成1.12  电压回传好些了  方向加减还是那样,算了也不快。不太多影响。看版本点断开连接按钮右下角有 ...

我换了BF2.3.4效果差不多。方向还是会自转。这个还是的解决,应该是哪里设置问题。方向不准确炸鸡那是必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换了BF2.3.4效果差不多。方向还是会自转。这个还是的解决,应该是哪里设置问题。方向不准确炸鸡那是必 ...

bf2.3.4电压回传也是老丢,cf1.12现在还没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2.3.4电压回传也是老丢,cf1.12现在还没丢
我没装OSD

网友:
會否和指籃針有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装OSD

我也没装。直接接收机回传到x9d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装。直接接收机回传到x9d控上

那个5.1V的?这个我CF和BF都正常的,这东西没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5.1V的?这个我CF和BF都正常的,这东西没什么用。

不是  5.1是飞控电压  还有个发射机电压  我回传的是电池电压  fva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5.1是飞控电压  还有个发射机电压  我回传的是电池电压  fvas

电池电压咋回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5.1是飞控电压  还有个发射机电压  我回传的是电池电压  fvas

终于知道为毛飞机老是顺时针自转了, 手机离飞控陀螺仪越近顺时针自转越快,估计是分电板和电调干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咋回传的?

带回传的发射机连接上飞控,同时飞控检测口再连接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回传的发射机连接上飞控,同时飞控检测口再连接动力电

额。谢谢
你的不顺时针自转了?

网友:
我的CC3D刷BF也是順時針自旋,迄今無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谢谢
你的不顺时针自转了?

转  不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