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f22首飞电机烧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31):
今天首飞22,配的中特威65电调,黑旋风64,花牌4s260040c电池,第一个起落没问题,第二个起飞了才一圈电机就烧了,以前在地上试过几电没问题的啊,全油门都没事,请问怎么回事呢?

好像是电调的关系,又烧了个,中特威壁虎65a,放地上全油门也没事哇,怎么一上天就烧,无语!

网友A:
黑旋风多大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旋风多大kv的?

4800啊,黑旋风64只有这种吧

网友B:
是正品黑旋风吗,标准4800kv配3s。正品4s没问题

网友C:
黑旋風4800KV是適用3S的,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旋風4800KV是適用3S的,4S..............

都可以的吧,卖家介绍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正品黑旋风吗,标准4800kv配3s。正品4s没问题

看上去不像假的,不知道,可能次品吧

网友D:
1、非正品 2、正品次品 3、长时间全油 4、黑旋风64用4S本来就有点超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非正品 2、正品次品 3、长时间全油 4、黑旋风64用4S本来就有点超负荷

好吧,谢谢,只能再换个试试看了

网友E:
正品黑旋风电机终身质保,可以要求商家免费给你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品黑旋风电机终身质保,可以要求商家免费给你更换

真的假的啊,我问问卖家看

网友F:
你确定是电机烧了还是磁钢爆了?一般爆磁钢的几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是电机烧了还是磁钢爆了?一般爆磁钢的几率比较大。

这个是烧还是爆啊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烧还是爆啊我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可以的吧,卖家介绍可以的啊

如果用4S ,起飛時全油門,上天後收點油門比較安全,4800KV根本下適合用4S,除非減少葉片吧.

网友G:
暴力飞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4S ,起飛時全油門,上天後收點油門比較安全,4800KV根本下適合用4S,除非減少葉片吧.

可能质量有点问题吧,现在只能年后再买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烧还是爆啊我也不懂

把电机拆开看看定子和转子就清楚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烧还是爆啊我也不懂

从漆包线的颜色看,确实是烧了,而且漆包线好像都糊成一坨啦!

网友:
4S建议用FW的64涵道,3500kv,推力和速度都不错

网友H(2016-03-21):
你好 楼主 4s2600的电池放下会不会太拥挤 加上接收机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楼主 4s2600的电池放下会不会太拥挤 加上接收机的话

电池正好,接收是放不下了,我用延长线放在机头里,前面还有个槽,放接受正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池正好,接收是放不下了,我用延长线放在机头里,前面还有个槽,放接受正好

那个槽放的是迷你的接收机还是一般大小的接收机 谢谢 我只有普通规格大小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槽放的是迷你的接收机还是一般大小的接收机 谢谢 我只有普通规格大小的接收机

我用的是华科尔控,用的601接收,足够放了,槽蛮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华科尔控,用的601接收,足够放了,槽蛮大的

好的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不像假的,不知道,可能次品吧

以前我买的时候也是研究了很久,一哥们二手卖给我的,淘宝交易,非常讲究的一人,,4S爽飞,网上说假4800KV,用4S必爆缸。。

网友I:
自己从绕一下,性能比原厂的还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从绕一下,性能比原厂的还好。可以试试

水平有限嘿嘿,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买的时候也是研究了很久,一哥们二手卖给我的,淘宝交易,非常讲究的一人,,4S爽飞,网上说假4800 ...

但我换了个80a的电调现在可以爽飞了,怀疑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J(2016-05-26):
这个kv不是给4s用的,黑旋风牛皮吹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kv不是给4s用的,黑旋风牛皮吹大了点

换电调后爽飞啊,几十电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2016-12-01):
一般来说4800KV的只能用3S的电池,4300KV-3800KV才适合4S。我看了很多推荐都是这样。4800估计是硬撑的,

网友:
线圈都那颜色了,烧的不能再烧啦

网友:
既然65A电调都没事,80A那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看起来问题和电调无关

网友K:
电池太好了。放电太猛。黑旋风本来就不应该是4S的。厂家标上可以上4S。KV太高电流太大了。正常4S电机应该在4000KV下以。你这个电池放电太大应该是。你的电池是飞70涵道3500KV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池太好了。放电太猛。黑旋风本来就不应该是4S的。厂家标上可以上4S。KV太高电流太大了。正常4S电机应该在 ...

换了80a飞到现在了,估计快上百起落了吧,70我用6s3300飞的

网友L:
飞翼F224s版PNP配置已经很暴力了!为什么还要加大动力加重电池!2200都大!为什么都热衷于加大电池和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翼F224s版PNP配置已经很暴力了!为什么还要加大动力加重电池!2200都大!为什么都热衷于加大电池和动力! ...

玩的就是作哈哈,2600只能三分钟,时间太短了

网友:
肯定是负荷大了烧的

网友M(2017-01-03):
4S建议用FW的64涵道